低配版双通道示波器预售开启持续两周时间

楼主(2020-07-23):
之前的发布的100Mhz采样率称为高配版本,今天发布的是低配版本。

高配版本的介绍等,请看以下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3970-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6491-1-1.html

为了省下一些成本,提供性价比高的示波器。所以规划了这款低配的双通道示波器。

为了能在价格能下降多一些。这里选用了成本低一些的ADC,替换了一些比较贵的运放,LCD选用800*480的非IPS屏。

虽然是低配,但是仍然提供双通道,40Mhz的采样率,以及至少5Mhz的带宽。其它的主要参数跟双通道高配版本保持一致,具体差异请看下方图片。这样的参数虽然低了一些,但是用来学习示波器的话还是足够的。

虽然这个版本是40Mhz的采样率,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更换一些器件升级到100Mhz(需要做简单的调试,才能保证稳定工作)。LCD屏幕仍然可以升级成IPS+触摸的屏。

散件+PCB的组合也可以购买,对于一些动手能力强的人可以自已焊接,提供所有所需要的元件,配件,BOM清单,位号等。只提供简单的技术支持。

本次的套件可能只卖这一次,也可以说是定制的,后续可能不会再有,喜欢的朋友可以预定。软件更新持续进行中。

预定地址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3258152628

预定方式说明:

1.预定方式为x宝先付款,根据不同的VIP级别有不同的优惠,具体为:

1.VIP++以上,学生群体:450元。
2.VIP+:470元
3.VIP:490元
4.非论坛:500元。

付款后备注VIP级别分类,我会审核后改价。

预定截至日期为:20200806,发货日期为:20200813,根据付款顺序依次发货。

楼主:
sorry,刚才帖子高亮设置错了,导致一片粉色,重新发一下吧

网友A:
预定的链接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定的链接打不开

修复了一下,可以了

网友B:
支持一个,升级为高配

网友C:
高配以后还有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个,升级为高配

好的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配以后还有否?

这个不太确定,高配的不太好调试

网友D:
这个低配版和之前高配的在PCB等硬件上有变化吗,还是说只有AD芯片不同?另外示波对1us以下的脉冲捕获的不是很准确,有时候会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低配版和之前高配的在PCB等硬件上有变化吗,还是说只有AD芯片不同?另外示波对1us以下的脉冲捕获的不是 ...

漏掉是因为现在处理逻辑有一些问题,会导致单次触发模式不够灵敏,这是因为现在的逻辑是FIFO存满之后再去里面找符合的点,这样的话在处理数据的时候来信号就捕获不到了,后期的软件升级会优化这个问题。具体的思路是,单次模式下进行信号的判断,当FIFO满时,判断是否有有效的信号,如果有则处理,如果没有就复位FIFO数据全部丢掉。
这样就会保证有很高的机率捕获到有效信号。后续会更新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低配版和之前高配的在PCB等硬件上有变化吗,还是说只有AD芯片不同?另外示波对1us以下的脉冲捕获的不是 ...

PCB板子基本没有变化,只是一些芯片的不同

网友(2020-09-04):
这预订结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