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模拟信号(AV DV)切换芯片选择

楼主(2020-07-23):
现在遇到一个需要做8路输入,1路输出,单片机控制的应用,咨询下这方面现成的芯片有哪些常用的?

嘉立创查到的 PT7313E  似乎是音频的。

网友:
HC4051可以不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http://www.sg-micro.com/product-40.html

网友:
WCH家记得也有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直接用高带宽的模拟开关是否可以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直接用高带宽的模拟开关是否可以呢 ?

就是模拟开关吧,av带宽有10M应该就够
DV是指的dv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模拟开关吧,av带宽有10M应该就够
DV是指的dvi?

暂时就做AV的就行了

ADG708似乎参数符合,比较容易买到。  请问估计能行不?

网友:
4051可以,切换么,后面带个运放的放大就可以了,十几年前就这么干过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下我司MS714 200MHz带宽  8选1单刀单掷开关

感谢!
MS714 不行哦,需要多选一。不是同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