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ADS1118和ADI人ADT7124,用来做热电偶测量,哪个比较好呢

楼主(2020-07-23):
用的K型热电偶,温度测量范围0~200度,误差要求0.5度。现在纠结选哪个?
ADS1118便宜些,芯片的SPI配置也简单些。ADT7124贵,而且SPI寄存器一堆,但据说ADI的芯片精度高一些。
有没有大神用过这两家的芯片,可否给个建议呢

网友A:
MAX6675   你值得拥有。

网友B:
都是美国货啊,最近选型要考虑避开一下 - -!  买元器件不好买啊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美国货啊,最近选型要考虑避开一下 - -!  买元器件不好买啊现在

没关系,这些都有库存的

网友C:
你又没说价钱,只问好不好,当然是贵的参数高的好。
不在乎钱我推荐ADS1256更好。
如果在乎钱,就选个恰好够用的既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6675   你值得拥有。

max6675和max31855的价格已经翻倍了

网友D:
误差要求0.5度... 用stm32的片内adc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不是ADC7124吗,比ads1118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没说价钱,只问好不好,当然是贵的参数高的好。
不在乎钱我推荐ADS1256更好。
如果在乎钱,就选个恰好 ...

就想选个够用就好,配置简单些的,看来ADs1118足够了

网友:
AD7124. not ADT7124!

网友E: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赏!

莫总 3点了还不睡?比抖音上那个卖鸭脖的还拼啊

网友(2020-11-28):
好好学习一下,正好在涉及温控类的东西

网友:
如果有时间,可以op07试试,负压直接用单片机io口加电容二极管产生

网友F:
楼主用mcp3421,加个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做冷端,和在一起价格还比ads1118便宜。mcp3421,18bit模式,分辨率2uv左右,零点抖动一个lsb。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mcp3421,加个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做冷端,和在一起价格还比ads1118便宜。mcp3421,18bit模式,分辨率 ...

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选用哪个型号?可以采集到200度温度吗?

网友:
开始学习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G:
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选用哪个型号?可以采集到200度温度吗?

冷端需要  200度吗? 哈哈

网友:
TI的ADS1118和ADI人ADT7124,用来做热电偶测量;  学到了。

网友H(2021-01-05):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mcp3421,加个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做冷端,和在一起价格还比ads1118便宜。mcp3421,18bit模式,分辨率 ...

mcp3421是i2c接口,且没有地址、片选引脚,用在多通道上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H:
mcp3421是i2c接口,且没有地址、片选引脚,用在多通道上不合适

1片ic,热电偶用模拟开关切换通道,多片ic,i2c总线用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mcp3421是i2c接口,且没有地址、片选引脚,用在多通道上不合适

常见的是A0T后缀,但也可以买到A1T后缀的,也就是一个总线可以挂俩
看你考虑什么了,想省钱就用一片AD自己加模拟开关来切,这样通道可以非常多
想多个同时采样才需要用多片A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mcp3421,加个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做冷端,和在一起价格还比ads1118便宜。mcp3421,18bit模式,分辨率 ...

做冷端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是A0T后缀,但也可以买到A1T后缀的,也就是一个总线可以挂俩
看你考虑什么了,想省钱就用一片AD自 ...

大神,我现在用的mcp3421,差分端接惠斯通电桥测pt100电阻,我6路,用了6个mcp3421,我能用一片mcp3421和模拟开关切6路pt10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误差要求0.5度... 用stm32的片内adc就差不多了

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应该做不到0.5的精读,并且一致性不好。大神是指热电偶输出到a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mcp3421,加个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做冷端,和在一起价格还比ads1118便宜。mcp3421,18bit模式,分辨率 ...

您用mcp3421采集过热电偶吗?4uV的抖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大神,我现在用的mcp3421,差分端接惠斯通电桥测pt100电阻,我6路,用了6个mcp3421,我能用一片mcp3421和 ...

肯定可以, 我用两片DG409和一个AD7799测过八路PT100, 四线, 比例式接法, 电流引线全都串联, 两个DG409切PT100的电压引线.
电流引线最后接250欧精密电阻, 精密电阻上的电压作为AD7799的参考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 我用两片DG409和一个AD7799测过八路PT100, 四线, 比例式接法, 电流引线全都串联, 两个DG409切P ...

电流引线全串联并不好,别人空着一路不接,就都不能用了。
多用一个模拟开关来切电流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引线全串联并不好,别人空着一路不接,就都不能用了。
多用一个模拟开关来切电流就是了 ...

空一路的话在外面端子上加短路线呗...

电流不适合频繁切来切去, 比较合适的做法是每个温度计的电流引线再并联一个SPST的模拟开关, 空着的话把它短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 我用两片DG409和一个AD7799测过八路PT100, 四线, 比例式接法, 电流引线全都串联, 两个DG409切P ...

嗯,6个3线PT100接到6个电桥上,我打算模拟开关切电桥的vin+  vin-到一路ADC的差分输入端。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 我用两片DG409和一个AD7799测过八路PT100, 四线, 比例式接法, 电流引线全都串联, 两个DG409切P ...

DG409这个也不便宜啊,感觉用4052是不是成本低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I:
DG409这个也不便宜啊,感觉用4052是不是成本低很多?

还好吧, 优信的DG409三四块钱一片吧.
4052的管脚排列反人类, 我用了一次就再也不想用了.

拆过几个进口的成品温度变送器, 里面全是ADG1409, ADG1408, ADG1419, ADG5412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吧, 优信的DG409三四块钱一片吧.
4052的管脚排列反人类, 我用了一次就再也不想用了.

4052才几毛钱一片

网友D:
那你试试吧... 建议用74LV4052

或者后面ADC干脆用AD7124-8得了, 也省得切来切去的麻烦, 每通道还能独立设置PGA增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那你试试吧... 建议用74LV4052

或者后面ADC干脆用AD7124-8得了, 也省得切来切去的麻烦, 每通道还能独立 ...

好的,我试试,7124好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的,我试试,7124好贵哦。

我在这家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6201cs8arc17c8

上次才23一片, 也就是这两天涨上去了.

以前用AD7794, 性能不如7124, 只有6通道, 不能各通道独立设置PGA增益, 不过看价钱也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C:
想便宜一点可以用ADS1220,该有的也都有。并且它在输入对地的情况下还可以开Buffer和1-4倍的PGA。ADI的那些都不行,开了buffer和PGA就不能对地,不方便做通用的模拟前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想便宜一点可以用ADS1220,该有的也都有。并且它在输入对地的情况下还可以开Buffer和1-4倍的PGA。ADI的那些 ...

我感觉MCP3421这种adc,便宜,电路也简单,对于精度不是太高的,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MCP3421这种adc,便宜,电路也简单,对于精度不是太高的,够用了。

3421比7124或者1220都差一个档次啊。看你需求了,注意3421很慢,特别是18位模式。
1220可以实打实的每秒转换20个通道,而且这种速度下还带50/60Hz市电陷波。用来做多通道很合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想便宜一点可以用ADS1220,该有的也都有。并且它在输入对地的情况下还可以开Buffer和1-4倍的PGA。ADI的那些 ...

1232怎样?24bit,比1220还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是A0T后缀,但也可以买到A1T后缀的,也就是一个总线可以挂俩
看你考虑什么了,想省钱就用一片AD自 ...

总感觉小信号再接模拟开关有损耗。。。
我不是专业搞研发的,业余玩玩

网友I:
引用 网友C:
3421比7124或者1220都差一个档次啊。看你需求了,注意3421很慢,特别是18位模式。
1220可以实打实的每秒 ...

我是测炼钢炉的温度,±1度误差可以,10S传一次温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32怎样?24bit,比1220还便宜

1232慢啊,也没有那个可以对地的pga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总感觉小信号再接模拟开关有损耗。。。
我不是专业搞研发的,业余玩玩  ...

模拟开关就是个小电阻,没任何问题。很小的信号也可以切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是测炼钢炉的温度,±1度误差可以,10S传一次温度值。

速度慢就无所谓了。
不过你这种东西感觉应该不差钱吧,有更好的1220可用,所有参数都明显高于3421,为什么要省这一点钱?
你这是工业品,做工业品考虑省钱是没前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慢就无所谓了。
不过你这种东西感觉应该不差钱吧,有更好的1220可用,所有参数都明显高于3421,为什 ...

adc1220是4路的,我前面做的板子是6路,每路之间完全隔离。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速度慢就无所谓了。
不过你这种东西感觉应该不差钱吧,有更好的1220可用,所有参数都明显高于3421,为什 ...

现在又要换成电池供电,5V隔离电源模块,一个功耗0.2W,又得想办法降低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现在又要换成电池供电,5V隔离电源模块,一个功耗0.2W,又得想办法降低功耗。。。

隔离电源我想不到什么办法降功耗,除非你把它输入切断。但我不知道等它启动的时间要多少。你可以测一下你的隔离电源的打开和关断所需的时间。
如果不管隔离电源的耗电,那么用个尽量高速的AD可以更加省电。因为采样完了就可以休眠省电,AD速度慢你就得花更长的时间来等采样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源我想不到什么办法降功耗,除非你把它输入切断。但我不知道等它启动的时间要多少。
如果不管隔离 ...

当然如果你是小信号要考虑50hz市电陷波的话,用再快的AD也不能快于50Hz。这也是个问题。
市电的干扰是无处不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就是个小电阻,没任何问题。很小的信号也可以切换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半年没来了,没想到这个帖子还在一直讨论中~感谢大家
最后用了ADS1118,板卡已经调试完成 实测下来性能还是不错的,但采样率不太够,下一版应该会做一些优化~
目前调试下来遇到一些问题,由于后端是用H桥驱动负载制冷片。板卡上电时单片机电源还很正常,但开始驱动负载后,单片机的3.3V会存在很大的波动,幅度在2.7-4 8V之间的抖动,好在维持时间很短,在几个纳秒左右,否则单片机也烧坏了~
目前3.3V是由输入的12V经过两级LDO产生的(12V-›5V-›3.3V),后端H桥的MOS管供电也是用的同一个12输入,MOS管的地和数字地也是用的同一个,难道这个抖动是MOS管的地引入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半年没来了,没想到这个帖子还在一直讨论中~感谢大家
最后用了ADS1118,板卡已经调试完成 实测下来性能还是 ...

你确认那个尖峰是纳秒级别?示波器看到的?
两个可能,一个是滤波电容没加够,另一个可能是功率部分的大电流跟信号地共用,结果改变了地线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那个尖峰是纳秒级别?示波器看到的?
两个可能,一个是滤波电容没加够,另一个可能是功率部分的大 ...

确实是纳秒级别,示波器分辨率调到100ns才能看的到,我之前调到1ms,示波器只显示trig'd,但一直不显示波形,后来才发现是脉冲太窄了,1ms分辨率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纳秒级别,示波器分辨率调到100ns才能看的到,我之前调到1ms,示波器只显示trig'd,但一直不显示波 ...

用示波器另一个通道去测你的大电流部分,就知道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想便宜一点可以用ADS1220,该有的也都有。并且它在输入对地的情况下还可以开Buffer和1-4倍的PGA。ADI的那些 ...

AD7124在PGA=1(未缓冲)和PGA>1(不管缓冲)时,可以包含到AVSS-0.05的,在PGA=1(开缓冲)时,要AVSS+0.1V,我用的AD7172和ad7175都不带PGA,开缓冲是AVSS,不开缓冲是AVSS-0.05,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用ADI的,DOUT/RDY是同一根线,这样一片4线隔离芯片就可以解决,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J:
AD7124在PGA=1(未缓冲)和PGA>1(不管缓冲)时,可以包含到AVSS-0.05的,在PGA=1(开缓冲)时,要AVSS+0.1 ...

AD7172和7175都是新岀的吧?淘宝都没什么货源,而且价钱非常高。7124才是主流型号。
所以我之前选型的时候选了TI
做个能对地输入的buffer有那么难吗?就不知道ADI怎么想的

网友(2021-02-16):
引用 楼主:
半年没来了,没想到这个帖子还在一直讨论中~感谢大家
最后用了ADS1118,板卡已经调试完成 实测下来性能还是 ...

半导体片 和测温  还是需要一点手艺才能搞好的,特别是要求 温度又快又准,因为 半导体片升降温速度很快,要实现精确控温 必须采样速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