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外壳发光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0-07-23):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一款国外的设备外壳,看起来像是亚克力的圆筒,但是上面六边形的发光的效果是怎么做的?看起来很好看,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
猜想可能和玻璃内雕类似

网友A:
亚克力,内部嵌入磨砂表面的成型导光柱。

网友B:
这个很常见吧,开槽 or 丝印一层 ,然后加侧光

网友C:
发光部分做漫反射。方法自己定。看下液晶背光片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内部嵌入磨砂表面的成型导光柱。

我们只有视频,没看到实物,你说的这个感觉有点像,做这个成型导光柱需要开模吧,沿着圆筒分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常见吧,开槽 or 丝印一层 ,然后加侧光

感觉六边形是发光的,不像丝印的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光部分做漫反射。方法自己定。看下液晶背光片就清楚了。

我找个来看看

网友D:
上下是紫外灯,六边形中是荧光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下是紫外灯,六边形中是荧光物质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因为光线非常均匀,形状也是异形,常规不太好做到

网友:
荧光物质  有些是致癌的哦

网友:
导光条有这个效果

网友:
可能是冷光条,汽车氛围灯好多用的
另外有玻璃定制LED的,可以任意图形

网友E:
直接亚克力v割或者激光磨砂出花纹。根据离灯光的距离可以在图案上做补偿。如果不是太大不补偿也没问题。LED侧面照射。导光板就是这么工作的。

网友:
曲面段码液晶

网友:
导光材料加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亚克力v割或者激光磨砂出花纹。根据离灯光的距离可以在图案上做补偿。如果不是太大不补偿也没问题。LED ...

谢谢,我找个加工亚克力的问一下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F:
开透镜加导光,汽车的日行灯亮起来是一个长条,但是实际只有一颗灯珠在亮, 我是把LED的车灯砸开来看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透镜加导光,汽车的日行灯亮起来是一个长条,但是实际只有一颗灯珠在亮, 我是把LED的车灯砸开来看了的。 ...

有探索精神的电工,车灯都砸了,我在某宝上找到了类似的导光条,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探索精神的电工,车灯都砸了,我在某宝上找到了类似的导光条,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 ...

灯罩追尾壳子破了,换个灯5千多(LED的),保险赔的。暴力砸开把里面的驱动和灯拿出来还能用。

网友:
有可能是特殊(可散光)的光纤!

网友:
激光在内部打的导光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个加工亚克力的问一下能不能做出来

亚克力能做的

楼主:
谢谢啊,还在跟厂家沟通

网友G: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赏!

谢谢了,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