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谁知道索尼pcm-m10的LCD规格?

楼主(2020-07-23):
万能的坛啊,谁知道索尼pcm-m10的LCD规格?
手头一个SONY的PCM-M10,不小心把LCD的排线扯断了,从屏上断的,无法修补,只能换屏,但索尼这款产品早就停产,想换个屏,却不知道规格。
从网上的原理图可得知此屏一共18PIN,引脚的信号如下:
SDA
SCK
RST
CS0
CD
VSS
VSS
VDD2,3
VDD
VLCD
VA0-
VA1-
VA1+
VA0+
VB0-
VB1-
VB1+
VB0+
以上不含背光。查得与之最接近的COG TCON控制芯片是UC1611S。
屏的显示区域尺寸为:47mm*31mm 对角线长度为5.6mm (粗略测量)
由于本人的机器已经无法显示了,故而无法用显微镜测量。只好从网上找张高分辨率图像,用PHOTOSHOP测量,点阵可能接近200*140或者220*156像素。UC1611S的规格书说是256*160像素。
请问哪位坛友手上有这个机器,能帮量一下么?或者哪位坛友知道这个屏的点阵数?

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SONY使用的东西,基本都是定制的。你到咸鱼找一下有没有拆机件或尸体看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A:
麻烦老兄自己数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老兄自己数一下了

谢谢,这个不错,已打赏!正想买个样品用显微镜来数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