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是否能够取代红外对射光幕?

楼主(2020-07-24):
现在机器视觉和深度学习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传统安防上用到的红外对射光幕,是否可以被摄像头取代掉?

网友A:
摄像头不能达到100%安全,受光线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不能达到100%安全,受光线等影响

红外光幕一样的受到光线影响,一样的存在盲区,一样的无法检测到透明玻璃。

网友B:
对于红外光幕功能本身来说,用摄像头替代的话可靠性下降了不知道多少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红外光幕功能本身来说,用摄像头替代的话可靠性下降了不知道多少个数量级 ...

不相信深度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光幕一样的受到光线影响,一样的存在盲区,一样的无法检测到透明玻璃。 ...

红外光幕设计的初衷用来是保护人体的, 手/手指遮到光后马上输出ON/OFF信号去让机器停机, 透明物体本身就不属于光幕考虑的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相信深度学习?

响应速度, 安全系数(越简单实现越安全, 越复杂安全系数越低)比不上光栅, 价格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响应速度, 安全系数(越简单实现越安全, 越复杂安全系数越低)比不上光栅, 价格就更不用说了 ...

现在的视觉AI处理器,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视觉AI处理器,很便宜。

强制安全设施如果以红外对射实现的,大部分不允许也不会考虑用摄像头替代,为什么?因为谁都不能保证摄像头可以达到原来红外部分的功能,所以再怎么人工智能,视觉识别,现在大部分都大规模应用在商业范围内,工业范围也仅仅作为比如芯片方向、简单物体外形和位置等,要是说放在核心安全防护部分,现在阶段基本不太可能和以前留下的传统设备竞争。作为防护外围设备到是有,但是也不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安全设施如果以红外对射实现的,大部分不允许也不会考虑用摄像头替代,为什么?因为谁都不能保证摄像 ...

AI算法越来越先进了。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也是AI摄像头。

大家都不敢买特斯拉?

网友:
识别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还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I算法越来越先进了。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也是AI摄像头。

我跟你说工业控制,你跟我扯特斯拉自动驾驶,这不扯淡么,第一,自动驾驶现阶段只有激光和摄像头两种方案,和你说的红外光栅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就算特斯拉的自动导航一直在出问题,从来没有达到过工业保障设备的安全性过。请明白工业设备的可靠性要求远高于民用设备。其三,别跟我扯先进不先进,圈内人都很明白,高可靠设备往往都不先进,只有经过长期验证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先进的东西往往代表着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AI算法越来越先进了。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也是AI摄像头。

特使拉如果用光栅能实现,可能真不会有人买AI摄像头的。
安防要求的无漏报,低误报,光栅的,价格便宜,适应性强,安装简单调试就可以使用。任何光线条件下几乎都没有异常表现。
AI摄像头呢,光线、安装、稳定性、价格,哪个都赶不上。

网友:
某些场合可以替代的,具体看应用,别扯AI那是忽悠人的。现在随便抓个摄像头都有活动检测,人员停留/物品停留检测的。用于无围挡的场合做监控报警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上的对头,面部或者特定物体检测,允许有一定漏测或者误测的场合确实摄像头可以,但是这东西和红外光栅根本就不是一类东西,根本谈不上替代不替代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视觉AI处理器,很便宜。

你一个CCD加镜头光源的价格就已经远远超过光栅价格了, 就不要说AI处理器了, 还有编程, 学习的而外成本
就算松下的光栅也就100+到3,4000而已(2米左右高度, 只用过这么大的),国产的更便宜. 还是IP67工业级的, 你工业级的CCD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个CCD加镜头光源的价格就已经远远超过光栅价格了, 就不要说AI处理器了, 还有编程, 学习的而外成本
就 ...

直接使用手机cmos镜头

网友D:
LZ应该对工业安全没啥概念~

这么说吧,在这个领域,你要是最后能给客户一把锁,几把钥匙,客户能笑开花~
并不是说这个领域拒绝创新,现在各种安全继电器、安全PLC、安全IO,包括伺服系统的STO等等等等都用的越来越多,但是本质是没有变化的,就是需要经过充分验证
现在来看视觉系统还不能说是经过充分验证的,这个领域里(准确说是自动化全行业都是)99%=0,安全系统只要出问题就是面临巨额罚款和打官司,甚至上门给孤儿寡母道歉。
所以不要把工业现场的安全系统和一般的商用系统的保安之类的系统混为一谈,丢了东西赔钱就行了,丢了胳膊谁去赔?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应该对工业安全没啥概念~

这么说吧,在这个领域,你要是最后能给客户一把锁,几把钥匙,客户能笑开花~

光栅没有盲区?

当然,你可以说,价格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高档光栅,没有盲区。

但在很多现场,用的是出厂价200元人民币的光栅。

网友:
代替光幕不可能,作为光幕的辅助用品或许可以,但是就怕天天报警误触发,那客户绝对会投诉拆掉的。。

上面说到tesla,大家并不是因为自动驾驶功能才买的tesla好吧,即使没有自动驾驶 也不影响tesla的销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栅没有盲区?

当然,你可以说,价格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高档光栅,没有盲区。

这个不是盲区的问题,你这里纠结两种技术那个性能好是没有用的,因为工业场合不需要性能好,成本也不敏感,重要的是可靠性,可靠性是唯一的考量标准。

我前面为啥说你给客户一把上钥匙的锁客户会很开心,因为实际上物理世界中最可靠的仍然是机械互锁装置,我上面的说的丢胳膊不是因为有盲区(我自己的项目上我会让机械尽可能的把设备边界做起来,安全第一)而是安全系统自身故障。

听明白了吗?一开始就没人否认摄像头或者机器视觉技术在功能上不可以替代光栅,但问题是可靠性呢?用户的接受度呢?现阶段摄像头不太可能作为安全系统的主要控制元件,辅助也许可以,类似于安全地毯那种提供区域保护预警,简单来说就是坏了没事的地方可以用。

因为起码摄像头我想不到如何做自检?如何做双回路?国产几百块的光栅(特指安全光栅且我用过的)都是有自检的,它快挂了之前它会主动以安全的姿势去死,不会造成人身伤害,“功能安全”和“失效模式”这些前置的基础知识要有了才能谈工业现场的安全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栅没有盲区?

当然,你可以说,价格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高档光栅,没有盲区。

你怕是对安全光栅理解有错误, 盲区和是不是高档无关, 国产(正规品牌)光栅和进口高低档光栅差别在寿命, IP级别, 响应速度. 2级单CPU双安全输出, 4级双CPU双安全输出, 周期自检这些该有的都有(否则过不了认证)
响应速度好办, 响应速度快的离保护位置距离10cm, 慢的你装到20cm,30cm一样可以用
光栅选型一个重要参数是分辨率(间距), 你用防人体的大间距去防止手指当然有盲区.
防护50cm的, 你选个30cm装上去也有盲区.
光栅两端有盲区, 但很多情况机构设计可以避免, 一片亚克力/金属板就能解决.

你回我的另一个帖子说用手机COMS镜头, 你怕是对工业环境, 安全要求想当然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2020-12-20):
大炮能打蚊子吗?当然也可以!

网友E:
摄像头可以在视频区域内画电子周界的。例如,公安系统道口拍超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画了一个范围,当你的车到了这个范围内他才会拍下来照片。

网友:
在安全防护场合,大部分摄像头的效果都不如一个最便宜的红外接近开关。楼上某位偷换概念拿汽车自动驾驶对比就很扯了,你应用场合都换了怎么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可以在视频区域内画电子周界的。例如,公安系统道口拍超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画了一个范围,当你的车到 ...

你是做这个业务的?

网友E:
我从事的工作杂的很,安防,数通,嵌入之类的都有涉及。

网友:
这就是中文安全的二义性,安全光幕应用于safety场景,安防摄像头应用于security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事的工作杂的很,安防,数通,嵌入之类的都有涉及。

做技术,还是做市场?

网友:
红外对射可以做远距离  摄像头可以么?

网友:
楼主指的是做工业环境下的安全防护吗?这种的,用摄像头功能实现比较容易,但安全认证是很难的。如果是防护机械类的话就需要ISO13849/IEC62061 相应的PL 或者IEC61508的(SIL)安全完整性等级认证。摄像头类的比较复杂,想取得高的SIL或PL很难(只能说难。但不计成本估计也搞得定)。安全防护上,越简单粗暴的东西失效概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