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j求助,8口10/100M交换机IP178G怎么和POE模块互动

楼主(2020-07-24):
以IP178G芯片为核心的交换机,想要实现自适应的10/100M,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说法。
我的意思是,想要突破传统的100米传输限制,以实现250m一下的长距离传输,是否要用到POE供电模块?
我看到IP175C有I2C总线可连,但IP178G我就束手无策了。
请求大佬相助,不胜感激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POE只管供电,和以太网数据传送可以认为是完全不相干的

双绞线上的以太网标准只保证100m网线通信,10M速率还是到10G都是这样

即便交换机上做了些工作,百米开外所连接的设备还是标准的,那也没作用

上poe后,网线中间加中继器也是种解决方案,
不然就换介质光纤、电力线载波之类的,相对维护成本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