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把T430S的sd express卡改成usb2.0卡

楼主(2020-07-24):
T430S的express卡槽查的是SD卡读卡器,非常鸡肋,本来打算买一个express转usb,评论说空载的时候就发热巨大,带硬盘更无力,可能是因为pcie转usb3.0芯片静态功耗很大(基本都是NEC的),一旦pcie link上了就剧烈发热。我查了一下express卡连接器定义如下:
http://www.interfacebus.com/Design_Connector_ExpressCard_Bus.html

里面有usb 2.0信号,打算改成usb 2.0接口卡,有一点麻烦的就是总线只有3.3v电源,有没有合适的升压芯片推荐?

另外express卡很容易就拔出来了,改usb后可能会一把带出来,也是麻烦。

网友:
建议不折腾。。。。。

网友:
usb也是升压出来的,发热当然大了。。

网友:
这个插卡,好像新电脑没有了?也是历史阶段产物?

楼主:
express卡虽然是推弹式的,但是根sd卡一样根本锁不紧,一扒就出来了,完全没力气,算了放弃。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 T500 的槽就这么废掉了 ...

网友:
没提供12V啊? 那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usb接口不够用吗,不建议折腾

网友:
SD 读卡器很好用啊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