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4t的硬盘,抢劫珍贵文化遗产,大家推荐一款可靠的

楼主(2020-07-24):
京东自营的4T盘。

上次讨论,是不是叠瓦盘不可靠?谁能帮我核对一下?

只是备份数据,不会接到机器上使用。可靠的情况下,要最便宜的。

有个朋友几十年入一日,研究和下载动视频等。最近他抱怨硬盘不够大,删了好多。

马上出手抢救珍贵文化遗产 :)

网友A:
想买最便宜的?那买4T的,就是和自己的钱包说不过去,T单价太高了。
推荐西部数据的企业级8T空气盘,或者东芝的企业级8T/10T空气盘。
京东和天猫旗舰店定价太高,过于割韭菜了,我习惯在天猫其他店买。

网友:
我还是推荐移动硬盘。

网友A:
即使是备份,也不推荐购买太便宜的盘。理由有二:
1. 消费级的比较大的硬盘,疯狂推广SMR。
2. 消费级用料缩得太厉害,PCB元件都缩,放几年生锈的反馈有时都是存在的。
无论如何都推荐买单盘容量够大的企业级。存几个遗产,不差这一点钱。

网友:
内存小的一般不是堆瓦盘

网友:
4T基本都是叠瓦盘
可以考虑东芝P300 3T

网友:
好像只有东芝的盘有非叠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备份,也不推荐购买太便宜的盘。理由有二:
1. 消费级的比较大的硬盘,疯狂推广SMR。
2. 消费级用料 ...

smr盘存大文件还凑合,碎文件是找死。公司去年配的8t smr,组2+2 raid10,给算法他们存放生成数据不到4个月已经全部光荣降级成1+1 raid0,现在正在催促他们转数据然后我重新组raid1。。幸亏关键数据我全部存ssd 5+1 raid5上,这些数据从来没出过问题。

最关键是smr这货压根就是省成本之作,便宜是便宜,没有一点可靠性。最小写单位是一个stride(通常是256mb),总之我不建议上smr。差钱就上百度云盘,不差钱就上exos企业级,或者找x宝3t的东芝拆机7200的sas企业盘+sas卡当桌面盘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mr盘存大文件还凑合,碎文件是找死。公司去年配的8t smr,组2+2 raid10,给算法他们存放生成数据不到4 ...

当代的drive-hosted smr最坑的地方在于一个stride划得太大了。在读写stride的时候,连把整个stride全部换入内存都做不到,居然必须利用硬盘本身作为交换区域……

这一下子就完蛋了。性能断崖下降不说,对磁盘的写入压力还翻倍上升。不出问题就是奢望。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买希捷企业级或者西数收购的日立企业级,京东的价格感人。
一般8t企业级1300元左右

网友:
西数的4T蓝盘不是叠瓦吧

网友C:
现在4T非叠瓦的难找了,买二手的吧。或者多加点钱买HGST 6T或8T的,有非叠瓦的。
仅备份存储,偶尔考出来用,最便宜可靠的是磁带机,服务器备份都是用磁带机,唯一的缺点就是慢。如果不是备份用,等寻道能等疯了。

网友:
p300 3T的不行,我一共有4块,r5阵列,一块彻底挂了,还有2块轻微坏道,现在组了个3盘的r5当下载盘用。
后来换的都是企业级的aata或者sas盘,噪音功耗大点,但是用着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买最便宜的?那买4T的,就是和自己的钱包说不过去,T单价太高了。
推荐西部数据的企业级8T空气盘,或者东 ...

我记得时去年4T是每T最便宜的?还是说有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代的drive-hosted smr最坑的地方在于一个stride划得太大了。在读写stride的时候,连把整个stride全部换 ...

也是没办法,stride小了,就发挥不出SMR的意义了。

网友:
买缓存小的
缓存大的一般都是叠瓦盘

网友:
动视频是不是那个视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代的drive-hosted smr最坑的地方在于一个stride划得太大了。在读写stride的时候,连把整个stride全部换 ...

就这256mb的stride也才提升了区区25%不到的容量,再小点就没有搞smr的必要性了。。

网友:
买了有5、6个西数的4T蓝盘了,性价比比较高,京东自营最便宜的时候569。

网友D:
罪过罪过,看到“硬盘”+“文化遗产”,以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罪过罪过,看到“硬盘”+“文化遗产”,以为。。。。。。

你不是一个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4T非叠瓦的难找了,买二手的吧。或者多加点钱买HGST 6T或8T的,有非叠瓦的。
仅备份存储,偶尔考出来用 ...

磁带便宜,可机器很贵

网友:
4T 西数蓝盘,nas上用,每天开关一次,平均每天5个小时,用了2年,目前状态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磁带便宜,可机器很贵

是机器贵,数据量越多,综合成本越低,数据不多就不值了。几个离的近的小伙伴合伙买一个磁带机也行,备份数据不经常读写的,四五个人可以轮着用。

网友:
没人对珍贵文化遗产感兴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