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4个内存插槽有一个插上就点不亮,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24):
台式机,正常使用中出现死机,再上电屏幕就没有反应了。
后来发现是有一个内存槽出现问题了,这个插槽不插内存其他3个槽插上内存,可以正常启动使用,一插上这个槽就启动不了,但是cpu、显卡风扇会转。
排除内存条本身问题,因为不同内存条换着插各个正常的插槽都可以点亮,就是这个槽不行。
应该也不是插槽机械故障,没有移动、拔插,就是使用中出现了死机。

网友:
主板坏了 ...

网友:
主板的某个内存通道坏了

网友:
长期不用的?会不会内存槽里面有灰尘,用皮老虎多吹吹,然后多插拔几次,摩擦下金手指接触的地方

网友:
也可能是cpu座接触不良,cpu拿下来重新装看看

网友:
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三个一起斗地主,你非要让别人打麻将,这不是捣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