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火兔蓝牙音箱充电损坏维修

楼主(2020-07-25):
媳妇花二百多给闺女买了个火火兔音箱,最近冲不上电了,量电池电压没电了。没分析原因,换了个新电池,结果电池剩余电量用完后也充不进。
今晚手痒又拆来看了看,ATS2805B+RTL8761AT的方案邮票孔板+MD4117功放+16M Flash,锂电充电芯片愣是没找到,怀疑是MOS+SS14+三极管搭的,真是省到家了。
一个角度想另一方面电工真是苦B啊,这板子成本压缩可想而知;另一个角度想,这TNND是不是故意设计,老不坏不换新,没生意哈哈哈哈。
最后有了解这块的兄弟们给分析下充电这块可能哪个件坏了?

=============================2020.7.25更新========================================
感谢各位兄弟提供的建议。破案了!
中午又拿出来搞了下,毛都没动,插上发现能充了,高高兴兴装上,结果又不行,动动插头一闪一灭不稳定。
又拆开看USB头稳稳的、没有虚焊,结果一看端子,里面劈了一个脚,一查是地,破案了,找块开发板拆了个头换上就OK了。
micro USB是5个脚,新知识Get;分析原因估计是家里各种乱七八糟的USB充电线,有的头子质量太差、老人也不懂直接插劈了。
另外NND这块板子居然是个返修件,背面有根飞线。

网友:
该不会是电阻限流,主控检测控制充电开闭的吧

网友:
火火兔的质量很好的,我有两个,音质好,功能好。国内难得有这么好的产品。

网友:
我家也有两个兔子外形的火火兔播放器,不过应该不是楼主这个型号,我家那个sd和usb在同一侧

网友:
这个板子充电就USB端口5V进来经过一个DU1二极管 R5  2欧电阻限流直接充的,要么充电器及线坏,要么座子虚焊,要么2欧限流电阻坏,会用万用表么?万用表各级量一下,电 到哪一级没有了

网友A:
淘宝买一个锂电池充电板子,直接外挂上去就好了。 严谨一点就再弄个电源路径管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个锂电池充电板子,直接外挂上去就好了。 严谨一点就再弄个电源路径管理电路。 ...

外面买到板子,你安装在哪里?

当然是修好原来的线路才是正道。

网友B:
我的火火兔的毛病是: 声音有时很小,我拆开装起来声音又正常了。
                                 怀疑是功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C:
会不会充电IC电路在电池的保护板上啊,没充电IC基本不可能。

网友:
我的也是,用了半年就充不进电,还要自己出运费返厂维修,修回来没用多久又不行了

网友D:
火火兔,音质是很好,做工也很光滑,前后买了2个;有一个买了一年多,摔了几次,充不进去电了;送修前,买了一个替补的,也就一个多月,也充不进电了;后买的在保修期内,免费换了一个电池;先买的,好像是付了35元换了一个电池。后来买了专用提袋,稍扛摔点。之前我妈反馈,那个后买的,电还是不太耐用,今天回去充满,明天两个一起开着,播同样的内容,测试一下,看到底分别能用多久。

网友:
我家的火火兔好像跟你的主板不太一样。
以前嫌电池容量小,然后给换了个2500mah的电池,结果发现用着跟原来的电量差不太多,很快没电。
前几天忍无可忍,拆了研究下,发现充电就是usb 5v经过一个二极管+2.2欧限流电阻+mos开关充电的。
我估计芯片里面加了电压判定和最大充电时间限制,所以老是充不满我自己换的电池。
直接吹掉二极管和限流电阻,自己换上一块4056,圆满解决问题

网友:
再仔细看了下你的板子,应该是跟我的充电电路一样的,你也可以像我这么解决。
充不进去电应该是usb母座问题,那个座小孩口水进的多,很容易接触不良,你可以喷点wd40进去多插拔插拔就好了,或者吹掉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火火兔的毛病是: 声音有时很小,我拆开装起来声音又正常了。
                                 怀疑 ...

电位器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火兔,音质是很好,做工也很光滑,前后买了2个;有一个买了一年多,摔了几次,充不进去电了;送修前,买 ...

我是淘宝上随便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感觉原厂用的电池也应该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充电IC电路在电池的保护板上啊,没充电IC基本不可能。

应该就是没有,可能是艺高人胆大,还可能是极度省成本,暗黑点想法就是这玩意儿定位就是快消品、做太好了新品咋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没有,可能是艺高人胆大,还可能是极度省成本,暗黑点想法就是这玩意儿定位就是快消品、做太好了 ...

要么就是利用二极管降压和电阻限流然后用MOS控制电流方向 ,你看看这三个元件是不是好的,能放电说明MOS管可能没有坏,不能充电可能是二极管和电阻坏了,过流和过压时电池会自动保护起来,所以无法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火火兔,音质是很好,做工也很光滑,前后买了2个;有一个买了一年多,摔了几次,充不进去电了;送修前,买 ...

火火兔的内容不错,音质中低频比较不错(当然这种体积就别提什么重低音),高音不行,我家的加了个微型高音喇叭,听起来声音亮丽很多,同时把电池改成比亚迪的镍氢,毕竟给小孩玩的,安全最重要,同时续航时间也比原来电池要长很多。另外吐槽一下,写软件的是脑。残水平,下一首要等个半天,不能快速选ge

网友:
这种产品,一般都是芯片公司原厂设计的原型电路,然后不同的方案公司自己跟据需求来自己做小调整 。
原厂芯片公司就是二极管加一个电阻直充,为的就是方案成本有一些优势,要想品质稳定,加个4056,用几年都不是问题,
坏,基本不是充电两个元件就座子,本不然就是电池,其它地方很少有坏的。

网友:
ATS2805B  芯片自带充电管理功能,最大充电电流400mA
低电关机,涓流充电点都是可以软件设置的.

且带数据和音频双模功能.
属于比较老的芯片了,RF为外挂芯片.没有串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火火兔的内容不错,音质中低频比较不错(当然这种体积就别提什么重低音),高音不行,我家的加了个微型高 ...

主控大概7年前的产品了,在做大容量TF卡检索时,的确比较慢.

检索方法还是类似于扇区检索模式,所以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火火兔的毛病是: 声音有时很小,我拆开装起来声音又正常了。
                                 怀疑 ...

分析可能是按键氧化,自动减小音量了,
这个主控时AD按键.
彻底断电后,复位到默认音量了,声音就正常了.

好多年前的产品了,原理图和pcb都没找到.
明天在找找,找到了上传给大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控大概7年前的产品了,在做大容量TF卡检索时,的确比较慢.

检索方法还是类似于扇区检索模式,所以比较慢

不是这个原因,是它非要播放完“下一曲”这句话,才接受下一次的按键操作,老残至极,搞到我都想自己重新做个MP3板去替代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2021-01-25):
哪位大师,有空能帮抢救一下,又被孩子摔坏了的火火兔不?表现还是充不进去电了(后买的那个又坏了;虽然2个都送修换过电池);尽量帮扩容一下,充电后能用久一点。孩子天天把它当背景音乐,走到哪,拿到了,吃饭都不放过,放远了不行,还要放在附近。

网友:
拆开火火兔,搬起小板凳,听老梁分析最节省成本的锂电池充电电路

https://www.toutiao.com/a6921892733389095427/

网友:
我也买了好几个了,USB口被被丈母娘用不赔套的充电线,硬生生的插坏了,寄回去返修

网友:
应该是维修件

网友(2022-03-22):
火火兔质量是挺不错的,我的16年买的,也是因为USB插座被老人捅坏了,做成type c或者圆头的更适合老人用

网友:
同样毛病,三年前修过,儿子用完给女儿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