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卡尺的传感器检测的轨道在哪里?

楼主(2020-07-25):
来回拖拉几次后回到原点会有0.1的误差。

楼主:
在刻度?在上面?在下面?在背面?

网友:
电子游标卡尺一般用的是容栅尺,容栅传感器读头在游标上,容栅是在主尺上的一个电路板

楼主:
是不是贴在刻度下面?为什么用久了会出现误差?是表面有污渍吗?

网友A:
刻度的标签是贴上去的。撕掉下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度的标签是贴上去的。撕掉下面就是了

随机的误差是如何产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贴在刻度下面?为什么用久了会出现误差?是表面有污渍吗?

买个好点的卡尺

楼主:
可能是电池接触不良引起。有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电池接触不良引起。有氧化

所以我只相信机械卡尺,因为这货从来不出一丁点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只相信机械卡尺,因为这货从来不出一丁点毛病

机械尺计数麻烦,读错了后果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尺计数麻烦,读错了后果严重。

那是因为你不会读。读数不需要换算,直接读一面的mm数,然后后面直接跟着读下面的小数。不会读的话就要换算半天。

网友:
机械卡尺不怕没电,抗摔

楼主:
应该是电池问题了。清理了污渍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拖拉几次,必定有误差,归零不了,看着不爽,都不用了

网友:
它的响应速度是很有限的,没记错传感器的信号应该是百khz级别,正常拉动还行,但磕碰振动很容易超出它的响应能力,不过这种位置跟踪错误导致的错误通常是比较大的(应该会大于2.54mm)
楼主只差0.1这种应该是机械结构导致的,比如螺丝没有固定好,使用时发生窜动,或者卡尺污染不干净夹到灰尘,塑料的卡尺还会有弹性变形(超过0.1mm)

网友C:
数显卡尺有两种,一种是绝对定位的,一种是相对定位的,估计楼主用的相对定位的。就好比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式编码器一样,增量式编码器如果信号处理不当,会产生位置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显卡尺有两种,一种是绝对定位的,一种是相对定位的,估计楼主用的相对定位的。就好比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 ...

刚刚买回来时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只相信机械卡尺,因为这货从来不出一丁点毛病

机械卡尺也是要定期校准精度。
里面的齿轮如果磨损了或者被小东西卡住,也会造成误差。

楼主:
解决了,换了电子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机械卡尺也是要定期校准精度。
里面的齿轮如果磨损了或者被小东西卡住,也会造成误差。 ...

哈哈,我说的不是转盘尺,是双排刻度的始祖卡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说的不是转盘尺,是双排刻度的始祖卡尺。。

知道那种,它也要定期检查来调节丝米螺丝进而调节铜条来确保卡爪内侧的吻合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换了电子就好了。

换电池就好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E:
我只相信机械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相信机械卡尺

有人喜欢用计算器,有人喜欢用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