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两个8550组成的这种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7-25):
看到别人板子上有这样一个电路,很疑惑有什么用?后面串联的红外发射管,感觉像是有保护作用,但是不明白原理,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恒流电路

网友:
同樓上,恒流电路

网友:
lz看看我之前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017-1-1.html

网友A:
传说中的镜像恒流源?

网友:
恒流源 0.6V/50=12mA,很常见的电路。

网友:
马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镜像恒流源?

不是镜像恒流源,就是普通恒流源。。。O(∩_∩)O哈哈~

网友B:
哪位大神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看不懂,尴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神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看不懂,尴尬...

负载电流增加,R1电阻压降增大,Q1基级电流增大,Q1集电极电流增大,R3电压增大,Q2基级电压减小,Q2集电极电流减小
反之亦然

网友:
当q2电流显著大于设定电流,只能是q1基极电流提供,而这会导致q2基极电压升高,这对q2电流是负反馈,因此这确实是个恒流源

早期LED恒流源用过这个电路结构

网友:
恒流电路,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增加,R1电阻压降增大,Q1基级电流增大,Q1集电极电流增大,R3电压增大,Q2基级电压减小,Q2集电 ...

这么一说,好像明白了...非常感谢!
毕业后都没什么搞硬件,基本都忘光了...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增加,R1电阻压降增大,Q1基级电流增大,Q1集电极电流增大,R3电压增大,Q2基级电压减小,Q2集电 ...

R1的压降应该是不变的吧,他不是一直等于Q1的 Ueb=0.6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增加,R1电阻压降增大,Q1基级电流增大,Q1集电极电流增大,R3电压增大,Q2基级电压减小,Q2集电 ...

如果R3电压增大,Q2基极电压为什么会减小呢,他们不是同一个结点电压应该一样的吗?

楼主:
我之前找的资料说是三极管的特性曲线,IB固定,IC也固定。IC大部分由IE提供,R3的作用只是形成一个通路。所以R1,R2两端电压恒定是0.6V,所以他的恒流输出是0.6/50=12mA。这样解释对吗?

网友:
  恒流源电路 mar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R3电压增大,Q2基极电压为什么会减小呢,他们不是同一个结点电压应该一样的吗? ...

R1的电压变化量,远小于R3的电压变化量
R3电压增大,Q2 Vbe减小,Ib当然减小

网友:
这个电路三极管的Vbe做为基准,受温度影响较大,要求高的话可以用TL431,基准电压2.5V或者1.24V,温度稳定性会好很多

网友:
这种电路在电压稳定的时候基本没什么用处。

网友:
镜像恒流源

网友:
用在电池供电,满电和电量低都可以恒定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的电压变化量,远小于R3的电压变化量
R3电压增大,Q2 Vbe减小,Ib当然减小 ...

对对对,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增加,R1电阻压降增大,Q1基级电流增大,Q1集电极电流增大,R3电压增大,Q2基级电压减小,Q2集电 ...

大佬对模拟电路的分析很深刻!受教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