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直流电机启动,能实现输出电压缓慢上升?

楼主(2020-07-25):
一个2节锂电池,接了一个直流电机,如果直接启动电流很大,把电池电压拉下太多,
开关管采用的MOS  这时候也容易烧坏MOS .

能否实现输出电压缓慢上升,例如,从电池的一半电压开始 结果2秒 缓慢上升到全部电压

网友A:
PWM占空比缓慢上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占空比缓慢上升就可以了

除PWM  还有什么可以实现
PWM  还要接个单片机

想全硬件 电压渐渐升上去

网友:
恒流输出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PWM  还有什么可以实现
PWM  还要接个单片机

单片机可能是最方便的选择

如果MOS加RC做线性缓启动,发热不一定顶得住,看什么电机了

如果硬件做PWM,也可以,但太麻烦,无论用运放还是555都是

恒流可能是个选择,类似LED驱动,已知UC3843可以做到(不确定任意规格的电机都适合),但电压不符合2节锂电池的情况,而且这也不一定比单片机省事

网友:
NTC热敏电阻,能够减少一些些

楼主:
先恒流   过一段时间   恒压?

网友: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启动正常之后恒压驱动

网友:
看楼主的要求,用一片8脚的51单片机实现较合适,价格便宜,外围元件也少,增加功能也方便。

网友:
找个软启动电路改改。可以纯硬件实现。

网友:
PWM慢速不一定行,如果扭矩小于静态最大阻力矩,导致电机启动不了,反电势没有,电流超大,电池电压更低

网友B:
楼主提到开关管采用的MOS,那就利用MOS的G极搭个硬件缓启动电路搞定啊

网友:
就是软启动,最简单的是串联电阻,然后用继电器或者MOS短路掉。

网友C:
你可以找LED恒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找LED恒流芯片。

启动电流 测试 有时候20A 有时候30A    可能测试方式不对,

正常启动电流15A上下,

不知道有什么 好LED 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到开关管采用的MOS,那就利用MOS的G极搭个硬件缓启动电路搞定啊

大侠  给个提示电路 可以吗

网友:
没有纠结的地方,只能用pwm软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启动电流 测试 有时候20A 有时候30A    可能测试方式不对,

正常启动电流15A上下,

正常工作电流不是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电流不是这么大吧

正常工作电流10-15A 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电流10-15A 之间

那是太大了,找那种开关电源方式可扩充外围功率管的吧

网友D:
2节???
电机??
降低启动电流?
星三角启动?
并联转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2节???
电机??
降低启动电流?

电机不懂啊,只是普通的 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不懂啊,只是普通的 有刷电机

你那两节电池目前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串联的直接把电路结构改了,启动的时候用并联状态,电压一半去启动,只要能拖动就行,启动后再切回去串联~

当然,你现在就是并联,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
散热能满足的条件下,13楼方法不错,串联一个0.5欧的功率电阻,然后旁路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2020-08-26):
楼主 解决了没

网友:
串一个电阻,待电机动起来后,MOS或继电器短掉电阻。

楼主:
没解决,串电阻是个办法,但是想用别的方法

网友:
13楼的方法确实很妙...炒鸡简单实用,学到了

网友:
想用多大代价解决问题,如果又想完美又不想麻烦,那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