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Precision精密信号链设计更容易---uModule ADAQxxxx,设计工具等介绍

楼主(2020-07-25):
下载至ADI智库,不敢独享,故搬运来与坛友们分享~

顺便附上3篇基础文档,“如何查看数据手册”,“电压基准源的产品及选择”,以及最全的Precision选型表,"Precision-Technology-Selection-Guide-2019"(需要纸质版的可以联系我~)。

LTSpice仿真软件,详细资料见我两年前发表于坛内的帖子。27楼,单列出了最为梗概的4篇快速入门文档。
LTSpice 2018/10/17 Mike大神Seminar录制分享(申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08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举手之劳,我只是ADI/LTC/Maxim(2020年底前,应该就可以做了的)的忠实的搬运工~

网友B:
有没有delta-sigma ADC的前端,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转换的时候sigma-delta ADC从前端运放抽的电流很大?

网友C:
请教一下,仪放和ADC组合采集mv信号,是用仪放来放大好,还是ADC自己的PGA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仪放和ADC组合采集mv信号,是用仪放来放大好,还是ADC自己的PGA好, ...

仪表放大器INA的最大优势,在于CMRR消减共模电压,适合预处理桥式应变过来的差分电压,而且传感器引线,离INA距离比较远,容易pick环境干扰的那种应用场景。
ADC尤其Sigma Delta内置的PGA,是容性的,需要做满量程,增益校准的。
可以参考我
ADC知识汇总分享(第一波;申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0185-1-1.html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NDU3fDU3MDAxODU%3D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表放大器INA的最大优势,在于CMRR消减共模电压,适合预处理桥式应变过来的差分电压,而且传感器引线,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仪放和ADC组合采集mv信号,是用仪放来放大好,还是ADC自己的PGA好, ...

联想起外置两个零漂精密运放+PGA,构成仪表放大器的电路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the-lab/CN0216.html

两个运算放大器ADA4528-1配置为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第一级。第三个运算放大器连接为差动放大器,一般用于第二级,但在图1所示电路中,AD7791的差分输入端执行此功能。
增益等于1 + 2R1/RG。电容C1和C2置于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环路中,与R1和R2一起形成4.3 Hz截止频率的低通滤波器,用于限制进入Σ-Δ型ADC的噪声量。C5与R3和R4一起形成一个截止频率为8 Hz的差分滤波器,用以进一步限制噪声。C3和C4与R3和R4一起形成截止频率为159 Hz的共模滤波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的资料,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delta-sigma ADC的前端,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转换的时候sigma-delta ADC从前端运放抽的电流很大? ...

才注意到,你说的那是SAR ADC。信号输出高阻,频率>10KHz,一般需加ADC Driver,ADA4841,ADA4896等。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01/adc-drivers.html
AN-1026: 高速差分ADC驱动器设计考虑[中文版]

可以参考我那篇即将穿上裤子的ADC基础帖( ),“ADC知识汇总分享(第一波;申精~)”
“2-高精度逐次逼近型ADC支持电路的设计和故障排除”
Sigma Delta ADC输入信号变化缓慢,经过内部SINx数字滤波器的反复抽取,对输入采保电路要求,没SAR严格的。

网友D:
打赏50汤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赏50汤圆!

多谢总舵主!

网友E(2020-12-11):
引用 楼主:
举手之劳,我只是ADI/LTC/Maxim(2020年底前,应该就可以做了的)的忠实的搬运工~ ...

搬运工大佬牛逼,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搬运工大佬牛逼,辛苦了

刚离开ADI圈子,奔去了苏州园区, 负责几个Key Accout, 会涉及Mircochip和MPS的, 过阵子,继续搬运些高质量资料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