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深圳或者广州哪里有修功放的地方?

楼主(2020-07-25):
家里用了10年的功放最近只剩一个通道有声音了。原来是5.1家庭影院的影响。不知道广州或深圳哪里有修功放的?

网友A:
找论坛里的WUWEWU,寄给他修就是了

网友:
一般是电位器脏污了,找酒精打所有电位器碳刷部分清洁一下。

网友:
以前在广州看过有很多音响店,来深圳这么久好像没见过,奇怪

网友:
把所有排线拔开,看看又没有发黑,氧化。 接触不良比较多。 分开一级一级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论坛里的WUWEWU,寄给他修就是了

正解。

网友:
来去邮费成本太高了,都可以淘一台好的二手功放,先自己拆开检查一下看看,有问题带图来这里请教就行

网友:
我有一个6.1的山水功放400出给楼主如何

网友:
功放可打开自己搞下

网友:
功放修起来相对还是简单,不过最近都比较忙,不然可以帮你看看。

可以拍照上来看看,某声道没声还是比较简单的,从后面一级一级往前面查,我之前有台功放某个声道没声,就是保护电路的某个三级管短路导致静音了。

网友(2020-08-25):
对电工们来说,修台功放不是难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