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次性电池供电的小功率升压芯片3V升到5V

楼主(2020-07-26):
采用锂亚电池供电,电压3.6V到3V左右。需要带一个5V供电的射频单元,由于需要做空中唤醒,模块不可关断。要求静态电流尽量小。射频部分休眠电流7uA左右,输出电流100mA就够。求推荐。

楼主:
TI的TPS61系列的很多类似的,型号太多,有些封装不友好,有些价格不友好。不知道怎么选,也看有网友反馈功耗做不到标称值测,差异很大。

网友A:
超低自放的锂亚电池呀,ER34615 3.6V/19AH/D-Cell的?
记得它的放电范围是2.1V/2.7V - 3.6V的,成本约束不大的,可以考虑下LTC3129, Buck-Boost.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C3129.html
宽 VIN 范围:2.42V 至 15V、启动后 (自举) 为 1.92V 至 15V
宽 VOUT 范围:1.4V 至 15.75V
在降压模式中可提供 200mA 输出电流
单个电感器
1.3μA 静态电流
可编程最大功率点控制
1.2MHz 超低噪声 PWM
电流模式控制
引脚可选的突发模式 (Burst Mode®) 操作
效率高达 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低自放的锂亚电池呀,ER34615 3.6V/19AH/D-Cell的?
记得它的放电范围是2.1V/2.7V - 3.6V的,成本约束不 ...

对,就是锂亚电池。理论上我的射频部分,只要到3.3V就可以满足要求。但是锂亚电池放电到3.3V,电量没有用尽。只能升压到3.6V以上使用了。
计划是用锂亚电池,并联
你推荐的这个芯片我搜了一下,20多,太贵了。心理价位应该是5块钱以内。

网友B:
TPS61222固定5V输出,TPS61220加两个电阻可变输出,,成本都低于5元。 SOT23-6封装,手册Iq典型值5.5uA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S61222固定5V输出,TPS61220加两个电阻可变输出,,成本都低于5元。 SOT23-6封装,手册Iq典型值5.5uA

TPS612xx好东东,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61222固定5V输出,TPS61220加两个电阻可变输出,,成本都低于5元。 SOT23-6封装,手册Iq典型值5.5uA

收到。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锂亚电池。理论上我的射频部分,只要到3.3V就可以满足要求。但是锂亚电池放电到3.3V,电量没有用 ...

你看下射频模组里面是不是加LDO了。还不如换个别的品牌不带LDO的模组,直接电池供电。

网友:
钰泰和微源都,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1元以内吧

网友C:
上次用了ME2188,外围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用了ME2188,外围比较少。

这个也很好。谢谢。

网友:
MAX682可以吗?外部电路很少,SOIC-8封装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 ... -pumps/MAX682.html/

网友:
SGM6603 1块以内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