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分享一下基于msi2500+msi001方案的SDR电路

楼主(2020-07-26):
说在前头:
本方案参考了科创网smith的方案和rsp1a方案。

和smith方案相比:
1.增加了天线切换功能,即不需要接多个天线,一根SMA接口天线即可。
2.在天线地方加了一级LNA;
3.每个波段都有滤波电路;

和rsp1a方案相比:
1.天线切换电路相对比较简单,就2个芯片,SP7T和SP4T,而且都是SOP贴片芯片,相对比较好焊接;
2.天线切换采用单片机控制,比较简单。RSP1A采用逻辑组合电路,电路比较复杂,元器件比较多;

买的smith的板子,实测的各个频段对应的GPIO的电平状态。(高电平是1.8V)

天线部分原理图:

PCB如图:

第一次用kicad,将就着看。
板子画完了,没有打板,准备打板的请谨慎。

工程文件见附件。

楼主:
第二次发帖,怎么图片一大一小?
第一次发帖还是10年前。

网友A:
建议USB可以换成type C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USB可以换成type C的接口

这个可以改。只是目前手头都是microusb座,typec的画过,没有实际用过,可以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改。只是目前手头都是microusb座,typec的画过,没有实际用过,可以试一试。 ...

还有你的晶振貌似是无源的,smith的晶振用的是有缘的。据他帖子里面说无源晶振貌似会不起振。

我之前也做过一版smith原版pcb的,用的也是有源晶振。工作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晶振貌似是无源的,smith的晶振用的是有缘的。据他帖子里面说无源晶振貌似会不起振。

我之前也 ...

看了科创网底下的网友回复说用无源晶振也正常工作了,应该无源晶振没有问题。
主要是4个脚的有源晶振之前弄错过引脚序号,导致电源对地短路。另外外发昆山焊接的时候,那边都是小作坊,手工焊接,焊接人员弄错也是常态。所以对有源晶振不怎么感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科创网底下的网友回复说用无源晶振也正常工作了,应该无源晶振没有问题。
主要是4个脚的有源晶振之前 ...

我还没试过无源晶振,等你先试试可不可以。

网友B:
这个不错,谢谢分享,是否有对应的上位机?

网友C:
都是简单复制  没人研究关键上位机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D:
SDRPlay 跑起来了吗,能收到信号吗?我的板子是焊接好了,驱动Ok可惜软件不会用,比如接收Fm广播,中波,短波怎么调试?我的板子到现在都不知道硬件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DRPlay 跑起来了吗,能收到信号吗?我的板子是焊接好了,驱动Ok可惜软件不会用,比如接收Fm广播,中波,短 ...

古老的SDR#就行

楼主:
焊接好了3片。
可惜缺了33nH和220nH两种电感,否则就完美了。
焊接过程中发现,QFN封装的还是比较好焊接的,抹点锡膏,热风枪上去一会儿就好了。
不过在焊接过程中存在几个问题:
1.QFN的相邻引脚直接短过去,导致点锡没控制好的时候有连锡现象,而且还不好清除,清除的过程中容易弄坏焊盘。谨记。
2.灌胶电感,温度过高容易烤焦。
3.手抖,导致用镊子放器件的时候,容易撞件。尤其是电感电容,撞混了,只能都去掉重新取料。

楼主:
开始调试。
先量两个电源输出均没有短路。
插上type-c线,量3.3V正常,2.8V输出不正常,2.8V使能端电压也不正常,在0.3-0.8V之间来回变化。
用示波器看24M晶振,频率正常,至于精度,由于示波器比较烂,只能看个大概。
问题出在哪儿?
焊接问题?
热风枪重新补焊...

楼主:
问题找到:是USB的D+和D-上面加的ESD芯片引起的,拆掉芯片,3块都可以通过电脑正常识别。
esd芯片型号:PESD3V3,sot23封装,是3.3V双向的,有点不解。

楼主:
OK了。
用SDRuno软件打开正常,1.8V使能信号正常,2.8V也正常输出。没有发现发烫现象,说明没有电源短路现象。
单片机的程序还没有写,暂时测不了接收效果。
花几天时间把单片机的程序写一下,顺便坐等缺料的两个电感。
还算顺利,没有出现之前担心的24M不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谢谢分享,是否有对应的上位机?

不会软件,就连单片机也就只会个简单的IO口操作。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简单复制  没人研究关键上位机

是的!软件才是核心,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试过无源晶振,等你先试试可不可以。

无源晶振起震没有问题。

网友:
坐等套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OK了。
用SDRuno软件打开正常,1.8V使能信号正常,2.8V也正常输出。没有发现发烫现象,说明没有电源短路现 ...

可以搭车share一片玩下吗?

网友:
等你车开起来我就捡现成的做一个玩玩。不过我手上sdr太多了,都没兴趣玩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是USB的D+和D-上面加的ESD芯片引起的,拆掉芯片,3块都可以通过电脑正常识别。
esd芯片型号:PES ...

选器件一定要仔细看手册,PESD3V3结电容100pF,不适用于高速接口保护的。

有专门为高速USB保护设计的USBLC6-2SC,数据和电源同时保护,封装也对差分布线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软件才是核心,可惜了。

18年我也画了一版,也是加了单片机切, 也是无实物分析那个原版图开关逻辑,大爷的,PE4264开关芯片居然是将错就错不按顺序的,搞得迷惑了几天,最后打开芯片手册一看居然芯片逻辑是将错就错,简直记忆深刻。
装完听了个收音机没动力了。

网友C:
ESD我用的这个  PRTR5V0U2X    24M有源某商城也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源晶振起震没有问题。

那相当不错,我之前用的都是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D我用的这个  PRTR5V0U2X    24M有源某商城也有。

嗯。目前看来,暂时没有发现合适的sot23封装的USB esd器件。
看了一下USB的接口esd芯片电容最好在4pF以下,否正会影响USB2.0的通信。

一样的,估计听个响也就放那里吃灰了。
之前也做了不少USB周边的小玩意,基本上玩几次就腻了。
不过结构的同事,感觉高大上,没事就让我画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器件一定要仔细看手册,PESD3V3结电容100pF,不适用于高速接口保护的。

是的,USB2.0的电容最好在4pF以下。上升下降时间在ns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相当不错,我之前用的都是有源晶振。

科创的smith无源晶振没有工作,估计还是和焊接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D我用的这个  PRTR5V0U2X    24M有源某商城也有。

买了君耀的UBT23A05L02,规格书写了适用于USB2.0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只是分享成果,讨论技术,上班也比较忙,没时间弄套件,就连焊板子都是等领导加班走了,我抽半个小时躲着慢慢焊。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RPlay 跑起来了吗,能收到信号吗?我的板子是焊接好了,驱动Ok可惜软件不会用,比如接收Fm广播,中波,短 ...

上位机如果只是听听广播还是比较简单的。
软件打开,先点play按钮,然后改频率,再改模式,多试试就知道了。我之前用的sdr#,那个简单,这个sdruno界面太多,我也是有点看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搭车share一片玩下吗?

玩科创的板子的时候,同事就盯上,这次只有3块,还是不够,也不管了。
目前还有两片空板,除了几个芯片没有,其余的电感电容什么的应该八九不离十,我可以焊上给你,你那边自己补全剩下的。
只是我这边时间不定,可能时间有点长。
什么时候焊好,我会帖子上反馈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选器件一定要仔细看手册,PESD3V3结电容100pF,不适用于高速接口保护的。

Capacitance: CJ = 5.0pF typ.  这个可以把?

The ESD9B5VL is a bi-directional TVS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I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protect sensitive
electronic components which are connected to low speed
data lines and control lines from over-stress caused by ESD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FT (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s)
and Lightning.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玩科创的板子的时候,同事就盯上,这次只有3块,还是不够,也不管了。
目前还有两片空板,除了几个芯片没 ...

怎么打了那么多过孔,有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打了那么多过孔,有作用吗?

多打点过孔没有什么坏处,少打点过孔也没有什么好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apacitance: CJ = 5.0pF typ.  这个可以把?

The ESD9B5VL is a bi-directional TVS (Transient Voltag ...

USB 2.0要求是对地<10pF,5pF应该没问题。

网友H:
选HMC太贵了,选PE哪家会便宜点。不行就用几片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选HMC太贵了,选PE哪家会便宜点。不行就用几片组合!

主要是开始考虑qfn不好焊接,所以选的hmc。实际焊接下来,发现qfn还是比较好焊接的。
发现新大陆。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 2.0要求是对地

嗯。确实没看。手头也只有这个器件,所以设计直接上了。
之前看人家用的bav99都没有问题,认为专用的esd应该也没有问题。看了一下bav99,是在1.5pF左右,所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pacitance: CJ = 5.0pF typ.  这个可以把?

The ESD9B5VL is a bi-directional TVS (Transient Voltag ...

应该可以的。

楼主(2020-08-25):
程序来了。
写的不够简练。竟然用了rtx51。

#include<rtx51tny.h>
#include"stc15.h"

sbit led=P3^6;                                //运行指示灯

sbit gpio0_sw=P3^2;                //GPIO0反向
sbit gpio2_sw=P3^3;                //GPIO2反向
sbit gpio3_sw=P5^5;                //GPIO3反向

sbit sp4t_a=P1^3;                        //SP4T的A
sbit sp4t_b=P1^2;                        //SP4T的B

sbit sp8t_a=P1^5;                        //SP8T的A
sbit sp8t_b=P1^4;                        //SP8T的B
sbit sp8t_c=P5^4;                        //SP8T的C

void init(void) _task_ 0
{
//IO初始化

//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      x           x           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
//P1M1  0           0           0           0           0           0            0          0
//P1M0  0           0           1           1           1           1            0          0
  P1M1 = 0x00;
  P1M0 = 0x3c;

//      P3.7        P3.6        P3.5        P3.4        P3.3        P3.2        P3.1        P3.0
//      x           推挽输出    x           x           高阻输入    高阻输入    推挽输出    高阻输入
//P3M1  0           0           0           0           1           1           0           1
//P3M0  0           1           0           0           0           0           1           0
  P3M1 = 0x0d;
  P3M0 = 0x42;

//      P5.7        P5.6        P5.5        P5.4        P5.3        P5.2        P5.1        P5.0
//      x           x           高阻输入    推挽输出    x           x           x           x
//P5M1  0           0           1           0           0           0           0           0
//P5M0  0           0           0           1           0           0           0           0
  P5M1 = 0x20;
  P5M0 = 0x10;

        os_create_task(1);
        os_create_task(2);
        os_delete_task(0);
}

void channel_switch(void) _task_ 1
{
        while(1)
        {
                if((!gpio0_sw)&(!gpio2_sw)&(gpio3_sw))
                {
                        sp8t_a=1;sp8t_b=1;sp8t_c=1;
                        sp4t_a=1;sp4t_b=1;
                }//ch1

                if((!gpio0_sw)&(!gpio2_sw)&(!gpio3_sw))
                {
                        sp8t_a=0;sp8t_b=1;sp8t_c=1;
                        sp4t_a=0;sp4t_b=1;
                }//ch2

                if((gpio0_sw)&(gpio2_sw)&(gpio3_sw))
                {
                        sp8t_a=1;sp8t_b=0;sp8t_c=1;
                        sp4t_a=1;sp4t_b=0;
                }//ch3
                if((!gpio0_sw)&(gpio2_sw)&(gpio3_sw))
                {
                        sp8t_a=1;sp8t_b=0;sp8t_c=0;
                        sp4t_a=1;sp4t_b=1;
                }//ch4
                if((gpio0_sw)&(gpio2_sw)&(!gpio3_sw))
                {
                        sp8t_a=0;sp8t_b=0;sp8t_c=0;
                        sp4t_a=1;sp4t_b=1;
                }//ch5
                if((gpio0_sw)&(!gpio2_sw)&(gpio3_sw))
                {
                        sp8t_a=0;sp8t_b=0;sp8t_c=1;
                        sp4t_a=0;sp4t_b=0;
                }//ch6

                os_wait(K_TMO,10,0);
        }
}

void run(void) _task_ 2
{
        while(1)
        {
                led=!led;
                os_wait(K_TMO,100,0);
        }
}

楼主:
1楼的原理图PCB有改动,主要改动
1.为USB改为Type-C;
2.IO修改;
其他基本上没有改动。

配合楼上的hex文件,运行正常,也会自动根据上位机设置的频率切换通道,6个通道都用万用表测试过。至于通道插损多大,没有网分,无法实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1楼的原理图PCB有改动,主要改动
1.为USB改为Type-C;
2.IO修改;

设计最大的缺陷,3.3V的LDO发烫,封装用小了,SOT23封装的压不住。小看了3.3V的功率了。

网友I(2020-11-03):
看看我的效果不错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看我的效果不错噢

请问短波天线体积那么大如何解决?
屋顶架设玻璃钢天线或倒V天线?
我现在只能收个FM,短波没有小体积天线。FM拉杆天线根本收不下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短波天线体积那么大如何解决?
屋顶架设玻璃钢天线或倒V天线?
我现在只能收个FM,短波没有小体积天 ...

我用的短波小环天线体积不大随便阳台架上就行了!
带宽兼容到FM效果不错噢,淘宝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我的效果不错噢

我的已经吃灰了,偶尔拿出来听个FM。

网友:
经拆解公司的环形天线,自行DIY如下图,供参考。
效果:AM可以收台,杂音大;FM可以收台,120M收到塔台,460M收到对讲机。个人觉得带宽还行。
同轴线目前我用编织外被的75欧姆线。

网友(2021-01-24):
我用原来科创的pcb打样,识别了usb,收不到信号,不会玩上位机软件,吃灰了

网友:
改了一个版本,用pe4259和pe42641,焊接中,成功后来汇报~

网友(2021-03-15):
学习中,LZ新出套件了吗

网友(2021-12-25):
学习学习,正准备试着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