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求国产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0-07-26):
如题,小弟现在项目里面需要做一个反应式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但是甲方爸爸要求必须是全国产芯片才行,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国产驱动芯片。

恳请论坛兄弟帮助,酬谢方式如下:

1. 要求能够替换Allergo的A5988或者是STK672-080的国产芯片。  如果能够提供准确的信息,小弟愿意WX红包100元;

2. 如果哪位兄弟可以用模拟电路实现这两个芯片的功能,能够提供图纸和程序或者愿意做开发的,按照委托开发付费。

网友A:
嘉兴禾润HR3988,符合你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兴禾润HR3988,符合你要求

100元 到账了嘛

网友A:
哈哈哈,你觉得呢

网友:
禾润的我也在用,用在普通的直流电机上,目前没发现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你觉得呢

兄弟,感谢你的帮忙。我这里正在评估,由于是四相反应式步进电机,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可以用。如果可以的话,肯定一分不少,请放心。

网友:
>AW8646QNR
is there a counter parts from TI or other company?

网友B:
为啥我发布的有偿求助啊就没人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发布的有偿求助啊就没人回答?

应该是你的问题比较困难吧。我相信论坛里的网友都是很热心的。

网友C:
搭车咨询一个步进电机方案,100微信红包酬谢。项目背景:步进电机每隔不定时旋转67步,这个不定时时间客户可以调整。800步一圈。就是把一圈分为12个阶段,现在只有一个限位开关来决定步进电机的初始位置。我想要咨询的方案是系统掉电重新上电后要在掉电时候的阶段上。比如,步进电机走到62步,掉电了,我重新上的时候后需要在67步这个位置,也就是30°的位置,不知道有没有描述清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咨询一个步进电机方案,100微信红包酬谢。项目背景:步进电机每隔不定时旋转67步,这个不定时时间客户可 ...

绝对值编码器 + 掉电中断

网友D:
热心网友的100元红包到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心网友的100元红包到账了吗

有偿求助”的帖子,请使用论坛的悬赏功能,不要私下使用微信或支付宝转账【达到1000汤圆悬赏标题置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4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咨询一个步进电机方案,100微信红包酬谢。项目背景:步进电机每隔不定时旋转67步,这个不定时时间客户可 ...

请按14楼要求,单独发帖,这样效果更好。

超过100元人民币(1000汤圆),标题可以免费置红色。

网友: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RMB0.90/0.95, 持续降价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ADC, 15通道,500K/S ,有内部1.19V 信号源
高速比较器,比较器的正级输入[P3.7,或任意 ADC 的输入],  比较器的负级输入[P3.6,或内部1.19V信号源]
17个I/O, 8通道 16位 高级PWM 做电机控制并可测量外部脉宽, 舞台灯光控制 支持正交编码器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相同时钟频率比传统8051快13倍, 0 - 36MHz

网友:
国产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 TB67S109 。

网友:
我刚好在用HR886,也是准备替代A4988

楼主(2020-09-08):
引用 网友A:
嘉兴禾润HR3988,符合你要求

兄弟,感谢你的帮助,请私信我添加联系方式,我转你money。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感谢你的帮助,请私信我添加联系方式,我转你money。

论坛有打赏功能,你直接打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感谢你的帮助,请私信我添加联系方式,我转你money。

很高兴能对你有帮助,我无法私信呢

网友(2022-05-04):
搭车求A4989SLDTR-T 国产替代,站内打赏,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咨询一个步进电机方案,100微信红包酬谢。项目背景:步进电机每隔不定时旋转67步,这个不定时时间客户可 ...

你这个需要编程,100元不够。这种比较简单的开发费3000样子。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139-1-1.html
禾润的是纯国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咨询一个步进电机方案,100微信红包酬谢。项目背景:步进电机每隔不定时旋转67步,这个不定时时间客户可 ...

你这 复杂 多了

一般步进是1.8度200步的
重新上电就是在 1.8的分度上。
不管是不是掉电还是正常关机,上电的位置就是不准的。

可以加上 刹车试试。

但还是要用绝对 编码器来解决上电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