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OK335xS-II的板子,eboot正常,但uboot启动wince失败,如何解决?

楼主(2020-07-26):
飞凌OK335xS-II的板子,eboot能正常启动wince镜像NK.bin,然后换了uboot启动NK.nb0,也能进系统,但是那个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没起来,导致系统启动异常,串口也没打印啥错误信息,有可能是啥原因呢?
下面是启动的部分信息,0x80000000开始的0x1000的ddr空间是uboot传给wince的参数,0x80002000开始是wince 内核。
…………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SD/MMC found on device 0
reading /nk.nb0
35651584 bytes read in 4680 ms (7.3 MiB/s)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80002000 ...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May  7 2012 at 12:47:43
………………
----6 0x10 0x3
SetOpp to 3
----7
----5
EDMA: +EDM_Init
HWInit>=700
+OALIoCtlHalPadCfgCopyFnTable
HWOpen>=700
SDHC: CPU revision 0xffffffff
SDHC host controller initialize: m_fastPathSDIO:1 m_fastPathSDMEM:0
+CAM3xxOTG::UpdatePowerState()
CAM3xxOTG::Init DEVCTL 80
SDHC slot 1 card insertion
+CAM3xxOTG::UpdatePowerState()
CAM3xxOTG::Init DEVCTL 80
+IOCTL_HAL_GET_DISPLAY_RES
+OALArgsQuery(71)
-OALArgsQuery(pData = 0x8000006c,Data = 0)
LcdPdd_LCD_Initialize
+IOCTL_HAL_GET_DISPLAY_RES
+OALArgsQuery(71)
-OALArgsQuery(pData = 0x8000006c,Data = 0)
+IOCTL_HAL_GET_DISPLAY_RES
+OALArgsQuery(71)
-OALArgsQuery(pData = 0x8000006c,Data = 0)
TOUCH:ThrdPrio = 109, ThrdHighPrio = 1
                                       IOControl
+IOCTL_HAL_GET_EBOOT_CFG
+OALArgsQuery(68)
-OALArgsQuery(pData = 0x80000044,Data = 1)

网友:
熟悉的log,多年不做wince了

网友:
用的2440的板子

网友A:
WINCE 还没死绝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 还没死绝么?

话说当年玩ce时我还用mfc写过ce小程序,可以运行。。

网友:
标题标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当年玩ce时我还用mfc写过ce小程序,可以运行。。

之前写过手机.net平台的exe文件,有次在PC上双击图标,竟然打开运行了,从此知道了什么是跨平台

网友:
 【uboot启动wince】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写过手机.net平台的exe文件,有次在PC上双击图标,竟然打开运行了,从此知道了什么是跨平台 ...

你那不叫wince了,你那叫wm。ce不支持.net,只有一个无比简陋的mfc框架。

网友:
找飞灵的售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不叫wince了,你那叫wm。ce不支持.net,只有一个无比简陋的mfc框架。

是WM  .net也是后期装的,wince确定不能装.n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WM  .net也是后期装的,wince确定不能装.net?

老版本没的。都是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