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在vivado下跑过microblaze的仿真,编译一直报错

楼主(2020-07-26):
vivado可以调用modelsim直接仿真整个设计,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设计中加了microblaze后,编译却一直报错,无法进行仿真,试了vivado的2018.3和2020.1版本,都有这个问题
附件是编译的log文件,有没有坛友在vivado下跑过microblaze的仿真,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用vivado自带的sim试试。不要看不起isim,至少简单逻辑它很方便。虽说稳定性确实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vivado自带的sim试试。不要看不起isim,至少简单逻辑它很方便。虽说稳定性确实不够好。 ...

感谢回答!!
用vivado自带的sim确实可以跑,但是仿真时sdk生成的elf文件却一直不会被执行,也有执行Tool ->Associations elf file,但仿真就是不起效,硬件上工作正常
请教一下,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呢,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用vivado自带的sim确实可以跑,但是仿真时sdk生成的elf文件却一直不会被执行,也有执行Tool ...

mb我还真没折腾过,因为xilinx的edk工具相当难用。加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特别庞大臃肿。另外一点是不能通用。

我一直都是自己搭soc,然后把elf转出bin,直接初始化blockram来着的。你可以考虑一下riscv,这个核目前vexriscv效率和面积差不多可以排第一,关键是通用,xilinx能用,altera能用,安路能用,高云能用,代码都不用怎么改,调一下寄存器和ram模型就搞定了。不过并不建议仿真soc软件代码,效率太低了。比如memset清除bss段,基本上需要仿真几百us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我还真没折腾过,因为xilinx的edk工具相当难用。加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特别庞大臃肿。另外一点是不能 ...

感谢分享经验,我有空也试试你说的riscv
我遇到的问题已经找到原因了,是modelsim版本兼容性问题,之前用的10.7换成10.6d就可以了。关于elf文件仿真不起效,是需要在vivado中右击elf文件在set use in中选择是仿真还是综合,默认居然都没选,所以不起效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