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2004(OS内部版本19041.388)一段时间不动卡死,怎么破?

楼主(2020-07-26):
Win10 2004(OS内部版本19041.388)一段时间不动卡死,怎么破?硬件一直以来一切良好,最近升级后发现这个问题:
1、连续使用,没事;
2、睡眠、休眠进入与退出也正常;
3、就是一段时间不动,比如出去喝杯茶,回来就卡死,按软件界面(感觉所有软件都一样,普遍性)那些按键点不了,越点越卡,三键重启也没用,只有按硬件复位键重启;重启后一切正常,也没报错提示什么;

这是啥诡异问题了?需要怎么才能解决,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1.如果最近打了升级补丁,最好卸掉,之前就碰到过升级后vmware都打不开
2.或者用微软win10 易升升级到更高版本

网友:
我的也是,查看CPU100%,动几下,CPU值就降下来了

网友A:
有没有什么软件会在系统空闲的时候执行任务的, 比如杀毒,垃圾清理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软件会在系统空闲的时候执行任务的, 比如杀毒,垃圾清理之类的? ...

基本没有,因为之前用着一切都很ok的,只是最近升级win10后,发现有这个问题,还挺常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没有,因为之前用着一切都很ok的,只是最近升级win10后,发现有这个问题,还挺常出现了 ...

打开任务管理器,不动键盘鼠标,观察一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任务管理器,不动键盘鼠标,观察一次看看

没用,那些进程老牛13了,你监视着它它不出现。。

不过看lz情况大概率是msmpeng这个垃圾在搞事情。就是defender。home版只能进pe强删,专业版和企业版可以通过gpedit和设置手动关掉。

网友:
搭车也请教下。我的win 10  LTSC版本。装了大半年后,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卡,卡的打一个字要过几秒才会反应过来。看CPU的占用才百分之十几。重启几次,或者过段时间会好。

网友B:
换LTSC试试, 起码不会有自动更新出来烦人了

网友:
如果是仅仅卡顿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异常的话,可以长期开着任务管理器,卡的时候进去看一眼是否是杀毒软件在跑后台任务.如果是:
把内置的杀毒软件换成火绒之类的低存在感的杀毒软件试试.
现在win10内置的杀毒软件已经背离了MSE时代轻量无感的追求,已经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LTSC试试, 起码不会有自动更新出来烦人了

看了一下,我也装了LTSC版本的WIN10,为什么我平均1月左右就会提示需要更新?

网友:
和我的系统一模一样啊, 我这没提示过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我以为是我电脑问题,看来是系统问题。

楼主(2021-03-21):
真是奇怪,挖矿连续工作5天都没事;

不动它,没工作量的话,时不时就死掉了~~~

死掉的时候,还能操作一会系统,此时点开时钟,秒表是不动的~~

网友C:
procmon porcexp 监视起来,目测是有硬盘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cmon porcexp 监视起来,目测是有硬盘卡死

好的,已经运行监视了~~~

但是如果单纯挖矿,感觉也没有用到硬盘啊,都是显卡在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运行监视了~~~

但是如果单纯挖矿,感觉也没有用到硬盘啊,都是显卡在干活 ...

尤其是机械盘,会后台运行 碎片整理、文件索引,然后跑着跑着就卡死了。

用了 SSD 没啥感觉,只是越用越掉速

楼主(2021-09-20):
附带解决办法,亲测有效:在电源管理里面,把处理器电源管理——最小处理器状态——调到30%,等于给CPU最小工作状态为30%,问题规避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固态硬盘的问题,在BIOS里把SATA的热插拔打开试试看,如果有硬盘类型,改成SSD。

网友D:
只能强制注销。再登录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强制注销。再登录就正常了。

不行,我现象的是伪死机;说死机嘛,鼠标那些能动,软件那些也能点,但是越点越慢,响应也会没有,无实用价值;说没死嘛,比如时间的秒表都不动了,三键召唤键也无效;

只能长按4秒强制关机,再开机恢复正常

网友D:
WIN10确实操蛋,更新后很多软件变成英文了。。而且非常难用,比如说,我经常要打开记事本临时复制点东西,每次要找到它就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确实操蛋,更新后很多软件变成英文了。。而且非常难用,比如说,我经常要打开记事本临时复制点东西, ...

我一般都是快捷键:Win+R, notepad, 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