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RFID芯片,能对外供电的

楼主(2020-07-27):
求推荐一个RFID芯片,能对外供电的,
我没玩过RFID芯片,最好简单点的,RFID是不是有XXA,XXB?也就是一个是IC卡侧,一个是读取侧?

在XX商城上看到一款芯片,型号是【FM11NC08S】这款芯片说是可以模拟IC卡侧,然后还说是能对外供电,
这个正好符合我的要求,但没找到官方的手册,只有一个简要介绍的,没有寄存器说明的手册
另外这个待机功耗说是零功耗,这个也太模糊了吧?

求再推荐一个型号,一个是IC侧,一个是读取侧的,要求就是IC侧能对外供电,待机功耗在5uA以下,读取侧没有啥特殊要求,芯片要好买的。谢谢 。
或者能提供FM11NC08S的寄存器说明文档也行,
谢谢大家。

楼主:
没有汤圆,看来得充点值了,

网友A:
国产的RFID从机取电带MCU的,需要不。

网友B:
你是要搞IC卡读卡这套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搞IC卡读卡这套东西?

不是,一个低功耗的玩意,【工作端】纽扣电池要供电1年以上,
偶尔还要通信,待机以及其它工作可以保证1年,但如果通信多了保证不了,目前是红外通信

【读取端】不需要低功耗,是手持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RFID从机取电带MCU的,需要不。

报一个,我找找看,如果MCU功耗够低的话,
目前不太想换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一个,我找找看,如果MCU功耗够低的话,
目前不太想换MCU

TN2115S1  国产的,有淘宝店铺,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C:
找一个高速公路上的临时卡拆来看一下吧

网友D:
NFC
ST 的 ST25DV04K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N2115S1  国产的,有淘宝店铺,你可以咨询一下。

3mA运行,500uA休眠功耗
你说的这个芯片功耗也太大了吧,官网都被黑了,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高速公路上的临时卡拆来看一下吧

那玩意太阳能充电,我的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NFC
ST 的 ST25DV04K

确实不错,感应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3mA运行,500uA休眠功耗
你说的这个芯片功耗也太大了吧,官网都被黑了,打不开, ...

他这个估计就是无源工作的。只有NFC刷的时候才启动运行。所以没有超低功耗的运行模式。

网友E:
ST M24LR04 刚买了几十个这个,准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 M24LR04 刚买了几十个这个,准备玩玩。

嗯,你先玩,玩好了发个贴分享下,

网友F:
复旦微估计有,之前他们推得NFC从机就类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复旦微估计有,之前他们推得NFC从机就类似

是有啊, FM11NC08S, 可是详细资料到处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有啊, FM11NC08S, 可是详细资料到处找不到

直接发邮件或者打官网电话,一般都会能找到联系人的,这个是很久前他们代理发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2022-03-14):
引用 网友A:
TN2115S1  国产的,有淘宝店铺,你可以咨询一下。

店铺是已经关闭了嘛 好像找不到了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A:
TN2115S1  国产的,有淘宝店铺,你可以咨询一下。

请问有这家单片机供应商的联系方式不?

网友H:
大把的低功耗RFID芯片,待机功耗10uA左右,使用了很多年了(WS1850,FM17580,GDS9663,SI522,TSC1907,NT3H1101,SL2823)
这种芯片分为两张:1-芯片待机自动检卡(0.5秒唤醒一次,程序代码简单)   2-使用MCU的ADC检测(MCU休眠0.5秒唤醒读一次ADC值)
两个芯片的硬件电路设计有点不一样
总的来说:MCU+RFIC待机功耗可以做到20uA以内
芯片价格:1.5元-带自动检卡功能  1.0元-不带检卡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把的低功耗RFID芯片,待机功耗10uA左右,使用了很多年了(WS1850,FM17580,GDS9663,SI522,TSC1907,NT3H110 ...

lz主要是想RFID取电/PICC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