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十一章QSPI Flash读写测试实验--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 ZYNQ 之嵌入式开发指南

楼主(2020-07-27):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6160108761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fpga/zdyz_linhanz.html
4)对正点原子FPGA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876744900
5)关注正点原子公众号,获取最新资料

第十一章QSPI Flash读写测试实验

Quad-SPI Flash控制器是PS内部输入/输出外设(IOP)的一部分,用来访问多位串行Flash存储器件,适合于使用较少的引脚数目达到较高数据带宽的应用场景。
本章我们将通过QSPI Flash控制器,来完成对QSPI Flash的读写操作。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111.1简介
11.2实验任务
11.3硬件设计
11.4软件设计
11.5下载验证

11.1简介
ZYNQ中的QSPI Flash控制器可以工作在三种模式下:I/O模式、线性地址模式,以及传统SPI模式。
在I/O模式中,软件负责实现Flash器件的通信协议。软件需要将Flash命令和数据写到控制器中的TXD寄存器中,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从RXD寄存器中读出。
而线性地址模式则使用一组器件操作来减小软件从Flash中读取数据的开销。线性模式使用硬件来实现来自AXI接口的命令到Flash指令的转换。对用户来说,在线性模式下读QSPI Flash就像读取ROM一样简单。但是该模式只支持读操作,不支持写操作。
传统模式下的QSPI Flash控制器就像一个普通的SPI控制器,这个模式用的相对较少。
QSPI Flash控制器的系统框图如下所示:

图 11.1.1 QSPI系统框图

从图 11.1.1中可以看到,QSPI Flash控制器通过MIO与外部Flash器件连接,支持三种模式:单个从器件模式、双从器件并行模式和双从器件堆模式。通过使用双从器件模式可以扩展QSPI Flash的存储容量。
在使用单个器件的时候,直接存储访问Flash器件的地址映射FC00_0000到FCFF_FFFF(16MB)。在使用双器件模式时,地址空间可以扩展为FC00_0000至FDFF_FFFF(32MB)。
另外,在上图中可以看到控制器左侧有两种类型的接口:AXI接口和APB接口。其中AXI接口用于线性地址模式,而APB接口用于I/O模式。
QSPI Flash控制器的模块示意图如图 11.1.2所示。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QSPI Flash控制器两种模式的差异。由于线性地址模式不支持写操作,因此本次实验重点介绍I/O模式。
在I/O模式下,软件需要把命令和数据转化成QSPI Flash协议下的指令,转换之后的指令将被写入Tx FIFO。然后发送逻辑将Tx FIFO中的内容按照QSPI接口规范进行并串转换,最后通过MIO将转换后的数据送到Flash存储器中。在发送逻辑将Tx FIFO中的数据发送出去的同时,接收逻辑会采样所发送的串行数据,进行串并转换后存储到Rx FIFO里面。
如果执行的是读操作,在发送读指令和读地址之后,MIO会在发送逻辑的控制下由输出模式切换成输入模式,从Flash中读出的数据将被存储丰Rx FIFO中。由于Rx FIFO中会同时接收由软件发出的指令,因此我们需要对Rx FIFO中的原始数据进行过滤,从而得到从Flash中读出的有效数据。

图 11.1.2 QSPI Flash控制器功能框图

11.2实验任务
本章的实验任务是使用QSPI Flash控制器,先后对领航者核心板上的QSPI Flash进行写、读操作。通过对比读出的数据是否等于写入的数据,从而验证读写操作是否正确。
11.3硬件设计
根据实验任务我们可以画出本次实验的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11.3.1 系统框图

从图 11.3.1中可以看出,本次实验是在“Hello Wold”实验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QSPI Flash控制器。我们将通过该控制器对QSPI Flash进行读写操作,并通过串口打印读写数据对比之后的结果。
首先创建Vivado工程,工程名为“qspi_rw_test”,然后创建Block Design设计(system.bd)并添加ZYNQ7 Processing System模块。接下来按照《“Hello World”实验》中的步骤对ZYNQ PS模块进行配置,配置完成 后我们要添加本次实验所使用的QSPI Flash控制器模块。如下图所示:

图 11.3.2 QSPI配置界面

如图 11.3.2所示,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Peripheral I/O Pins”,然后在右侧勾选“Quad SPI Flash”,并选择“Single SS 4bit IO”模式。“Single SS 4bit IO”指的是单个从器件模式,其中“SS”为“Slave Select”的缩写。看以看出,该模式下控制器使用了MIO1至MIO6共6个引脚。
最后点击右下角的“OK”,本次实验ZYNQ处理系统就配置完成了。接下来在Diagram窗口中选择自动连接PS模块端口,连接完成后模块如下图所示:

图 11.3.3 ZYNQ7模块

到这里我们的Block Design就设计完成了,在Diagram窗口空白处右击,然后选择“Validate Design”验证设计。验证完成后弹出对话框提示“Validation Successful”表明设计无误,点击“OK”确认。最后按快捷键“Ctrl + S”保存设计。
接下来在Source窗口中右键点击Block Design设计文件“system.bd”,然后依次执行“Generate Output Products”和“Create HDL Wrapper”。
然后在菜单栏中选择 File > Export > Export hardware导出硬件,最后在菜单栏选择File > Launch SDK,启动SDK软件。
11.4软件设计
在SDK软件中新建一个BSP工程和一个空的应用工程,应用工程名为“qspi_Flash_test”。然后为应用工程新建一个源文件“main.c”,我们在新建的main.c文件中输入本次实验的代码。代码的主体部分如下所示:
1   #include "xparameters.h"    /* SDK generated parameters */
2   #include "xqspips.h"        /* QSPI device driver */
3   #include "xil_printf.h"
4
5   #define QSPI_DEVICE_ID      XPAR_XQSPIPS_0_DEVICE_ID
6
7   //发送到Flash器件的指令
8   #define WRITE_STATUS_CMD    0x01
9   #define WRITE_CMD           0x02
10  #define READ_CMD            0x03
11  #define WRITE_DISABLE_CMD   0x04
12  #define READ_STATUS_CMD     0x05
13  #define WRITE_ENABLE_CMD    0x06
14  #define FAST_READ_CMD       0x0B
15  #define DUAL_READ_CMD       0x3B
16  #define QUAD_READ_CMD       0x6B
17  #define BULK_ERASE_CMD      0xC7
18  #define SEC_ERASE_CMD       0xD8
19  #define READ_ID             0x9F
20
21  //Flash BUFFER中各数据的偏移量
22  #define COMMAND_OFFSET      0 // Flash instruction
23  #define ADDRESS_1_OFFSET    1 // MSB byte of address to read or write
24  #define ADDRESS_2_OFFSET    2 // Middle byte of address to read or write
25  #define ADDRESS_3_OFFSET    3 // LSB byte of address to read or write
26  #define DATA_OFFSET         4 // Start of Data for Read/Write
27  #define DUMMY_OFFSET        4 // Dummy byte offset for reads
28
29  #define DUMMY_SIZE          1 // Number of dummy bytes for reads
30  #define RD_ID_SIZE          4 // Read ID command + 3 bytes ID response
31  #define BULK_ERASE_SIZE     1 // Bulk Erase command size
32  #define SEC_ERASE_SIZE      4 // Sector Erase command + Sector address
33
34  #define OVERHEAD_SIZE       4 // control information: command and address
35
36  #define SECTOR_SIZE         0x10000
37  #define NUM_SECTORS         0x100
38  #define NUM_PAGES           0x10000
39  #define PAGE_SIZE           256
40
41  /* Number of Flash pages to be written.*/
42  #define PAGE_COUNT      16
43
44  /* Flash address to which data is to be written.*/
45  #define TEST_ADDRESS    0x00055000
46  #define UNIQUE_VALUE    0x05
47
48  #define MAX_DATA        (PAGE_COUNT * PAGE_SIZE)
49
50  void FlashErase(XQspiPs *QspiPtr, u32 Address, u32 ByteCount);
51  void FlashWrite(XQspiPs *QspiPtr, u32 Address, u32 ByteCount, u8 Command);
52  void FlashRead(XQspiPs *QspiPtr, u32 Address, u32 ByteCount, u8 Command);
53  int  FlashReadID(void);
54  void FlashQuadEnable(XQspiPs *QspiPtr);
55  int  QspiFlashPolledExample(XQspiPs *QspiInstancePtr, u16 QspiDeviceId);
56
57  static XQspiPs QspiInstance;
58
59  int Test = 5;
60
61  u8 ReadBuffer[MAX_DATA + DATA_OFFSET + DUMMY_SIZE];
62  u8 WriteBuffer[PAGE_SIZE + DATA_OFFSET];
63
64  int main(void)
65  {
66      int Status;
67
68      xil_printf("QSPI Flash Polled Example Test \r\n");
69
70      /* Run the Qspi Interrupt example.*/
71      Status = QspiFlashPolledExample(&QspiInstance, QSPI_DEVICE_ID);
72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73          xil_printf("QSPI Flash Polled Example Test Failed\r\n");
74          return XST_FAILURE;
75      }
76
77      xil_printf("Successfully ran QSPI Flash Polled Example Test\r\n");
78      return XST_SUCCESS;
79  }

首先,本次实验的C程序是在官方提供的示例程序“xqspips_Flash_polled_example.c”的基础上修改得到的,该示例程序演示了如何使用轮询模式对QSPI Flash进行读写操作。
在程序的开头,我们定义了一系列的参数,包括Flash器件的指令、Flash BUFFER中各数据段的偏移量、Flash器件PAGE、SECTOR的数目和大小等信息。这些信息针对不同型号的Flash器件有所不同,需要通过查看器件的数据手册得到。
接下来在程序第50至55行声明了六个函数,这些函数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示例程序中所提供的。我们对其中最后一个函数QspiFlashPolledExample(XQspiPs *QspiInstancePtr, u16 QspiDeviceId)进行修改,从而简化读写测试过程。而其他的函数如擦除FlashErase( )、写操作FlashWrite( )、读操作FlashRead( )等,我们可以将其当作库函数来使用。
程序的主函数特别简单,就是通过调用修改之后的示例函数QspiFlashPolledExample( )来对Flash进行读写测试,并打印最终的测试结果。下面是该示例函数的代码:
81  int QspiFlashPolledExample(XQspiPs *QspiInstancePtr, u16 QspiDeviceId)
82  {
83      int Status;
84      u8 *BufferPtr;
85      u8 UniqueValue;
86      int Count;
87      int Page;
88      XQspiPs_Config *QspiConfig;
89
90      //初始化QSPI驱动
91      QspiConfig = XQspiPs_LookupConfig(QspiDeviceId);
92      XQspiPs_CfgInitialize(QspiInstancePtr, QspiConfig, QspiConfig->BaseAddress);
93      //初始化读写BUFFER
94      for (UniqueValue = UNIQUE_VALUE, Count = 0; Count < PAGE_SIZE;
95           Count++, UniqueValue++) {
96          WriteBuffer[DATA_OFFSET + Count] = (u8)(UniqueValue + Test);
97      }
98      memset(ReadBuffer, 0x00, sizeof(ReadBuffer));
99
100     //设置手动启动和手动片选模式
101     XQspiPs_SetOptions(QspiInstancePtr, XQSPIPS_MANUAL_START_OPTION |
102             XQSPIPS_FORCE_SSELECT_OPTION |
103             XQSPIPS_HOLD_B_DRIVE_OPTION);
104     //设置QSPI时钟的分频系数
105     XQspiPs_SetClkPrescaler(QspiInstancePtr, XQSPIPS_CLK_PRESCALE_8);
106     //片选信号置为有效
107     XQspiPs_SetSlaveSelect(QspiInstancePtr);
108     //读Flash ID
109     FlashReadID();
110     //使能Flash Quad模式
111     FlashQuadEnable(QspiInstancePtr);
112     //擦除Flash
113     FlashErase(QspiInstancePtr, TEST_ADDRESS, MAX_DATA);
114     //向Flash中写入数据
115     for (Page = 0; Page < PAGE_COUNT; Page++) {
116         FlashWrite(QspiInstancePtr, (Page * PAGE_SIZE) + TEST_ADDRESS,
117                PAGE_SIZE, WRITE_CMD);
118     }
119     //使用QUAD模式从Flash中读出数据
120     FlashRead(QspiInstancePtr, TEST_ADDRESS, MAX_DATA, QUAD_READ_CMD);
121
122     //对比写入Flash与从Flash中读出的数据
123     BufferPtr = &ReadBuffer[DATA_OFFSET + DUMMY_SIZE];
124     for (UniqueValue = UNIQUE_VALUE, Count = 0; Count < MAX_DATA;
125          Count++, UniqueValue++) {
126         if (BufferPtr[Count] != (u8)(UniqueValue + Test)) {
127             return XST_FAILURE;
128         }
129     }
130
131     return XST_SUCCESS;
132 }

在示例函数中,首先对QSPI Flash控制器驱动进行初始化。然后对读写BUFFER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WriteBuffer中为需要写入Flash的测试数据;而ReadBuffer则全部清零,准备用于接收从Flash中读回的数据,进而与WriteBuffer中的数据进行对比。
接下来,通过调用xqspips.h头文件中的库函数来对QSPI Flash控制器进行配置。将其配置成手动启动和手动片选模式,并将片选信号置为有效状态。QSPI Flash控制器在I/O模式下,有两种流控(Flow Control)方法: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手动模式下,将由用户来控制数据传输的开始。而在手动模式下,又分为“手动片选”和“自动片选”,它们指的是片选信号的控制权。自动片选所传输的数据量受限于Tx FIFO的深度,而手动片选更适合批量数据的传输。片选信号置为有效状态意味着Flash传输序列的开始。
在程序的108至120行,我们调用示例程序“xqspips_Flash_polled_example.c”所提供的函数,来执行一系列Flash操作,包括读Flash ID、使能Flash Quad模式、擦除Flash等。其中最核心的是通过FlashWrite( )函数向Flash指定地址写入测试数据,然后通过FlashRead( )函数将数据从该地址读出,放至读BUFFER中。
最后,在程序的122至129行,通过对比写BUFFER与读BUFFER中的数据是否一致,从而判断Flash读写测试实验是否成功。
程序的剩余部分是前面所声明的一系列操作Flash的函数的实现,因为我们将其当作库函数直接调用,因此代码就不再贴出来了。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研究一下,这些函数是如何将读写指令和数据转换成QSPI Flash所要求的命令格式的。实际上,这些函数的功能也都是通过调用xqspips.h头文件中的库函数XQspiPs_PolledTransfer( )来实现的。
11.5下载验证
首先我们将下载器与领航者底板上的JTAG接口连接,下载器另外一端与电脑连接。然后使用Mini USB连接线将开发板左侧的USB_UART接口与电脑连接,用于串口通信。最后连接开发板的电源,并打开电源开关。
在SDK软件下方的SDK Terminal窗口中点击右上角的加号设置并连接串口。然后下载本次实验软件程序,下载完成后,在下方的SDK Terminal中可以看到应用程序打印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11.5.1 串口打印结果

从图 11.5.1中可以看出,本次实验所实现的QSPI Flash读写测试功能,在领航者ZYNQ开发板上面下载验证成功。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