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源无线 专用DC-DC/RF芯片

楼主(2020-07-27):
收到一个类似的项目。发电机比传统的自发电开关  还要小一些。
常规的芯片肯定是满足不了的。几个公司尝试都失败了。对成本不是特别敏感。

1。DC-DC  要求高效率,低电压,,输出2.2V,小体积。 目前计划选用TPS62736
2。MCU 快速启动,运行频率在1MHZ左右,功耗低。      目前计划 STM32L011
3.  RF(Sub1G) 快速启动,发射功率可调。小体积。     目前没有目标

以上IC 都要求小体积,3*3 QFN 封装为佳。

请各位大侠推荐。

网友:
机械能发电模组自己做还是选配件,无线芯片我用过hoperf的发射单发射芯片,MCU调制,后来项目黄了,现在5年过去了,应该有新的方案出现了

网友A:
没有看懂LZ第一行的文字,是我汉语言功底还不够么?
LZ原文:【收到一个类似的项目。发电机比传统的自发电开关  还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LZ第一行的文字,是我汉语言功底还不够么?
LZ原文:【收到一个类似的项目。发电机比传统的自发电 ...

本意是
接收一个自发电开关项目
里面的自发电 电机比目前市面上的要小一些。。

意味着对能量的利用率要更高。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