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虚拟串口示波器Serial_Digital_Scope V2 无反应会是神马原因

楼主(2020-07-27):
虚拟串口示波器Serial_Digital_Scope V2 ,按照其指定的协议,编写程序,

float SDS_OutData[4] = { 0 };

u16 CRC_CHECK(u8 *Buf, u8 CRC_CNT)
{
    u16 CRC_Temp;
    u8 i,j;
    CRC_Temp = 0xffff;

    for (i=0;i<CRC_CNT; i++)
    {
        CRC_Temp ^= Buf[i];
        for (j=0;j<8;j++)
        {
            if (CRC_Temp & 0x01)
                CRC_Temp = (CRC_Temp >>1 ) ^ 0xa001;
            else
                CRC_Temp = CRC_Temp >> 1;
        }
    }
    return(CRC_Temp);
}

void SDS_OutPut_Data(float *S_Out)
{
    int temp[4] = {0};
  unsigned int temp1[4] = {0};
  unsigned char databuf[10] = {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CRC16 = 0;

  for(i=0;i<4;i++)
   {

    temp[i]  = (int)S_Out[i];
    temp1[i] = (unsigned int)temp[i];

   }

  for(i=0;i<4;i++)
  {
    databuf[i*2]   = (unsigned char)(temp1[i]%256);
    databuf[i*2+1] = (unsigned char)(temp1[i]/256);
  }

  CRC16 = CRC_CHECK(databuf,8);
  databuf[8] = CRC16%256;
  databuf[9] = CRC16/256;

  for(i=0;i<10;i++)
    USART3_Send_Byte(databuf[i]);  //LINK TO UART
}

输出
v_group[0]=v_bus/1000;

                        v_group[1]=1;
                        v_group[2]=2;
                        v_group[3]=3;
                        SDS_OutPut_Data(v_group);   发现界面无任何变化,波特率 9600 串口号换成Com 1都测试了   没有结果,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试试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搞定了 ,Y放得很大,50000级别,信号只有24,看不出来

楼主:
顺便把软件传上来,我也是QQ群里下载的,最好支持正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把软件传上来,我也是QQ群里下载的,最好支持正版

这东西有开源的吗?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