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24165芯片代换

楼主(2020-07-27):
X24165 一款eeprom,带写保护功能。在X宝买了几个回来都用不了,已经被锁住了。不敢再买这个型号了,问了另外一家,说全新的要4元一个,也不知道靠不靠谱。
想请坛友推荐一款代换的,不一定要带写保护功能。只要数据空间 地址 管脚一致就行。维修用。

楼主:
手上有AT24C16B,刚才试了一下,貌似可以用。

楼主:
不确定这样行不行,是不是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A: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B:
24c16系列EEPROM完全兼容,以前我们产品用的X25643,现在全部换成AT256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赏!

谢谢莫大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16系列EEPROM完全兼容,以前我们产品用的X25643,现在全部换成AT25640。

谢谢指导。我换了24c16确实可以用。
现在比较疑惑的是用希尔特610P编程器读不到x24165的数据,怀疑是编程器或读写程序问题,已发样品让厂家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