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没用的虚拟机苹果,咋成这样了?

楼主(2020-07-27):
(图片)

网友:
重新安装一次吧。

网友A:
是不是改了bios里vt部分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改了bios里vt部分的设置?

请问改哪些设置有可能出现如此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改哪些设置有可能出现如此情形?

这个不好说 每个电脑不一样 但一般是vt的部分,也就是虚拟化的部分改动了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2020-08-29):
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B:
我很好奇,虚拟机不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虚拟机不卡么?

我试过,还行,用虚拟机装苹果,是想用普通电脑有苹果的体验而已,属称黑苹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还行,用虚拟机装苹果,是想用普通电脑有苹果的体验而已,属称黑苹果。 ...

装黑苹果有好用的教程推荐吗?AMD3700X的电脑能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黑苹果有好用的教程推荐吗?AMD3700X的电脑能装吗?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