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的comboBox用鼠标滚轮改变选项不能进入textChange事件

楼主(2020-07-27):
这个问题,发现有一段时间了。最后用的是:SelectedIndexChanged事件。
具体如下:
在win10下,只要把鼠标移动到:窗口上方,则可以立刻使用滚轮,win7则是需要先激活窗口控件。

然后写了一个winForm窗体,目的是:ComboBox选项改变了,则进行一个操作。
如果使用:TextChanged事件:
1:如果点击开comboBox进行改变,则正常。
2:如果把鼠标滚轮移动到comboBox上,利用滚轮来改变,明明显示的改变了,但是发现:进入不了:TextChanged事件中。

如果如果用:SelectedIndexChanged事件。
则通过鼠标点击或者滚轮滚动改变,都可以进入SelectedIndexChanged事件中。

请问:
为什么通过鼠标滚轮改变comboBox不能进入:TextChanged事件?

网友:
TextChanged 是 可以输入文字模式的事件(用于判断文本改变), 需要焦点于控件内。。  可增加代码, 检测当前鼠标位置, 在控件上面, 至焦点于当前控件   就可以 进入该事件了

网友A: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ed?view=netcore-3.1
根据上面这个官方链接的说法,只要comboBox的Text属性值改变了,就会触发事件

证明鼠标滚轮的状态下,comboBox的Text属性值不会变,估计失去焦点之后会变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dotnet/api/system.windows.forms.control.textchanged?view=netcore-3. ...

c#的坑了。像lz位的那几个控件,用value有些都取不出东西,最后我全部用selectedindex做的。

网友:
 【C#的comboBox用鼠标滚轮改变选项不能进入textChange事件 】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