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M2576-12将24V转换成-12V 有时候不能工作

楼主(2020-07-27):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是+24V转化为-12V,电路有时候起不来,也就是这块电路拉低了输入电压,导致整个电路板无法正常工作,我怀疑是这个LM2576-12这个芯片的4脚与我板子上的GND不能直连。
现在我把电路图发上来,请帮我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看上去是软启动不正常,没有进入开关模式,你仔细看看手册,把on脚接个软启动电容出来看看。软启动时间考虑到你的这么大的负载电容,不能低于100ms了。而你这样接1ms估计就保护了。

网友:
你没有按照手册的电路图来设计。

网友A:
老老实实换成正经的拓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换成正经的拓扑吧

关键是我的-12V这路电流需要400mA以上,芯片不好找啊,还要节约PCB空间和成本。

网友:
输入到GND增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是女工程师?

网友:
 【24V怎么-12V 有问题】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警告一次(累计2次警告,封锁ID一个星期)。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2576输出负压,启动电流较大,空载输出-15时,6A的电源经常都保护。
把onoff改成软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接了个软启动电容就可以了,之前没好好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