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VS Code新建PlatformIO项目慢的问题?

楼主(2020-07-27):
近日尝试使用VS Code来开发ESP8266/ESP32时,发现用PlatformIO新建ESP8266/ESP32 Arduino项目极其慢,完全都没法用。翻了几天网,好像是要到Github下SDK之类的东西,Github慢不知第一天知道了,请问谁有同样的经历,难道要科学上网才能用?

楼主:
顶一下贴,网上的文章只看到VS Code各种的香,没有这方面的资料,难道只有我遇到?

网友A:
platformIO本身也是要从GITHUB拉东西的,要速度一种就是梯。子,另外一种是改host,改host我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tformIO本身也是要从GITHUB拉东西的,要速度一种就是梯。子,另外一种是改host,改host我没用过不知道效 ...

已经试过改host了,没效果。看来只能用 梯。子。了
每次新建都要拉一百几十M的东西下来,很不合理,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预装,不用每次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谢谢打赏
据这几天观察,发现早上8点前github速度不错,看来是大家还没有上班的缘故。

网友:
库好解决,你可以在国内找,放到某个目录,关键是库下载后,就像你说一样新建项目一直是please wait才痛苦,在国内用vscode痛不欲生,我用了几次果断放弃

网友B:
想起了前几天有人发了封感谢邮件过来,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帮他解决了墙内编译某软件的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前几天有人发了封感谢邮件过来,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帮他解决了墙内编译某软件的难题。。。

是VS Code吗?能传给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VS Code吗?能传给我看看吗?谢谢!

非VSCode

建议先试试找找日本韩国那边的非著名dns,现在dns污染比较严重

能买到稳定的科学上网通道才是根本,因为后续遇到问题基本上都是要到国外网站才能查到相关信息

网友C:
肯定要fq,不然用得生不如死
而且 一定要在路由器上就翻好,不然还是生不如死

搞个软路由,挂上ssr,这样全内网包括手机都自动翻 了。
没办法,国情如此。

不然搞linux,更新、安装个东西都累死人,不知道是墙了,还是人家网站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VSCode

建议先试试找找日本韩国那边的非著名dns,现在dns污染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fq,不然用得生不如死
而且 一定要在路由器上就翻好,不然还是生不如死

网友:
用你的手机热点试试, 我个人觉得会快不少. 联通的最好

网友:
lantern 将就着用,下载是需要点时间,等下载好了,后面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2020-10-20):
PlatformIO感觉很多问题,安装的次数比用的次数还多。PIO home经常卡在loading处没有任何反应,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21-03-17):
刚刚好不容易配置好的环境能跑了,结果一更新又不能用了,我这边一直卡在安装python上

网友(2022-01-07):
相同的问题

楼主:
经过1年的磨合,已经完全习惯VSCode PlatformIO的项目开发了,MDK已经很少开了。
1. 这个帖的问题很可能是跟ESP的framework项目结构有关,新建1个项目要创建、下载100多M的东西在项目文件夹中,简直是疯了,github的速度又那么尴尬,确实是不能怪Vscode慢。后来做STM32开发的时候得到证实,STM32创建项目后文件夹也就2~3M,所以都是10秒内搞定。后面折中方法是先忍耐一下产生空项目收藏备用,想新建的时候直接拷过来导入即可。
2. 后来决定用VSCode PlatformIO 替代MDK开发STM32时,发现芯片列表没有STM32中新点的型号(旧型号太贵了),也曾经苦恼过一段时间,不过经过一段时间查阅资料,已经解决,像F0、G0、L0系列等便宜的可以随便用了,因为STM32duino其实早就支持的,只是PlatformIO里面芯片列表没有一 一更新,加点文件就可以了。看看下面的列表,基本的都支持了。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使用,给我的感受是效率提高了N倍,不用重复造轮子,大部分的库都有,只有一些冷门的要自己来弄(去github翻翻也能够找到一些),不过库多方便了空间占用确有点大,建议16K以下的芯片就老实用MDK吧!大把flash剩就随便耍。

网友:
无解,别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