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XILINX FPGA 的两个高速GTX GTP的BANK 可否通用高速时钟

楼主(2020-07-28):
如题    画图的时候 发现把GTX GTP的参考时钟画到另一个bank 上了。 不知道用作高速收发模块通信速度12G 的时候 是否 只能一个bank 对应自己的时钟 ,还是说可以共享时钟

网友A:
我记得再vivado中 GTX GTP模块IP的参考时钟是单独的,并且对时钟jitter有要求,不建议和其余bank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再vivado中 GTX GTP模块IP的参考时钟是单独的,并且对时钟jitter有要求,不建议和其余bank公用。 ...

是的 我现在也在翻XILINX 的参考设计  全是一路BANK 对应两个独立参考时钟。   看来要改设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现在也在翻XILINX 的参考设计  全是一路BANK 对应两个独立参考时钟。   看来要改设计了 ...

理论上没问题,看手册,gtxrefclk是可以左右级联的,挨着的bank应该可以。

另外,哪怕真的不行,你走gclk看看ber怎样。pll的jitter理论上在100ps以内,但是pll本身也是个jitter filter,所以单纯的cycle to cycle jitter在短时间内(几个us)应该不会超过1b宽度,因此理论上你走gclk过去也应该是能工作的,顶多ber大些。通常误码率能满足设计要求即可,无需追求超低的误码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现在也在翻XILINX 的参考设计  全是一路BANK 对应两个独立参考时钟。   看来要改设计了 ...

参考时钟可以给相邻两个bank共用,即参考时钟在中间bank,那么上下两个bank都可以使用(共3个bank只用一路时钟),这是GTX和GTP;GTH可以上下各两个bank都可以使用(共5个bank用一路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问题,看手册,gtxrefclk是可以左右级联的,挨着的bank应该可以。

另外,哪怕真的不行,你走gcl ...

谢谢  图改成同个bank了   减少不必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时钟可以给相邻两个bank共用,即参考时钟在中间bank,那么上下两个bank都可以使用(共3个bank只用一 ...

谢谢 早上已经把图改成同一个bank 进出了   怕有问题  怕时钟锁不定

网友D:
请教各位大神,高速接口用的太多了,导致全局时钟资源(32个)用超了,在vivado中如何观察哪些时钟是全局的,哪些时钟是占用局部的,以方便优化。原来用ISE直接打开时钟报告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大神,高速接口用的太多了,导致全局时钟资源(32个)用超了,在vivado中如何观察哪些时钟是全局的, ...

REPORT CLOCK NETWORKS,这里有全部的时钟网络,可以看到是否调用BUFG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PORT CLOCK NETWORKS,这里有全部的时钟网络,可以看到是否调用BUFG

请问下  12G-SDI下 是不是 只支持  4k  422  而不支持 444?     两者显示效果上差距大吗?
好像HDMI2.0 支持 44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12G-SDI下 是不是 只支持  4k  422  而不支持 444?     两者显示效果上差距大吗?
好像HDMI2.0  ...

是的,只支持422;理论上两者显示肯定是有差距的,还是要看应用场景,举例来说,传输有多种颜色字体的场景,422还是不如RGB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问题,看手册,gtxrefclk是可以左右级联的,挨着的bank应该可以。

另外,哪怕真的不行,你走gcl ...

大佬,altera fpga  您工作中用的多吗? 我们现在在用altera  Arial 10  10AX057H3F34E2SG 在采集ADC的时候遇到时许问题。能否帮忙号号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佬,altera fpga  您工作中用的多吗? 我们现在在用altera  Arial 10  10AX057H3F34E2SG 在采集ADC的时 ...

Altera我还真不怎么用。

单端+线长的话把板子CLK做好隔离,信号尽量不要超过8mA Fast,否则将会造成严重的振铃。线短了会产生较强的过冲,但是不会产生严重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ltera我还真不怎么用。

单端+线长的话把板子CLK做好隔离,信号尽量不要超过8mA Fast,否则将 ...

您才是FPGA的资深大佬啊。我现在没法给你PM。也没权限加您好友,方便加下我微信吗?13918032693,我把实际情况跟您描述下。麻烦指点下思路。 卡一个多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才是FPGA的资深大佬啊。我现在没法给你PM。也没权限加您好友,方便加下我微信吗?13918032693,我把实 ...

你可以开贴把整个数据流描述一下:数据从哪来,到哪去,什么接口,什么总线,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坛里牛人还是有一堆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