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自动插件机器人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2020-07-28):
板子上的电解电容、继电器、端子,完全靠人工插,但现在人工费暴涨啊!

网友A:
经常看抖音视屏 上面有自动插件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抖音视屏 上面有自动插件的机器

发几个视频来看看吧。

有没有能够自动识别电容型号的?

网友B:
要认 型号,干嘛?
装料,人工的,已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认 型号,干嘛?
装料,人工的,已知的。

插在电路板的哪个位置上,插件机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在电路板的哪个位置上,插件机是怎么知道的?

PCB导出坐标位置,或者第一遍手动定位,系统就可以记录插件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导出坐标位置,或者第一遍手动定位,系统就可以记录插件位置了

这种自动插件机,多少钱一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自动插件机,多少钱一台?

外国货150W+,国内目前没有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国货150W+,国内目前没有好的

是不是各种端子,各种继电器,各种电解电容。。。都能插了?

网友E:
10几年前的AVK3了解一下。最快0.12秒一个部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CB导出坐标位置,或者第一遍手动定位,系统就可以记录插件位置了

导入坐标data后,10几年前的机器就是自动照点和校正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几年前的AVK3了解一下。最快0.12秒一个部品

多少钱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导入坐标data后,10几年前的机器就是自动照点和校正偏差了,

这个要说起来跟贴片机差别不大,只是物料有点区别,技术原理上是想通的。
但是楼主想要的不是工业大批量生产用的那种,估计是类似国产一万多的桌面式贴片机那种东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各种端子,各种继电器,各种电解电容。。。都能插了?

端子 继电器 这种属于异性插件机     电容 电阻 就是普通的自动插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端子 继电器 这种属于异性插件机     电容 电阻 就是普通的自动插件机

异形插件机,会更加昂贵?

网友G:
这个国内好几家在做了,就是速度慢没法跟几十年前的进口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国内好几家在做了,就是速度慢没法跟几十年前的进口机比...

国内哪家的异形插件机做的比较好?

网友:
没想到这个行业也比国外落后几十年。。。

网友:
据了解,这种自动插件机器,对于器件有要求的,有特定成型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说起来跟贴片机差别不大,只是物料有点区别,技术原理上是想通的。
但是楼主想要的不是工业大批量 ...

我就是想用工业大批量生产用的那种异形插件机!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H:
10多年前去杭州西湖数源电视机厂实习参观时,看见过插件机,前面有个成型剪脚机,做成标准的形式在插件,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0多年前去杭州西湖数源电视机厂实习参观时,看见过插件机,前面有个成型剪脚机,做成标准的形式在插件,速 ...

嗯,感觉引脚成型是最关键的。

网友:
记得在一家二手设备商那见过,机型不记得。看上去机械结构比较复杂,常规料都可以,复杂的需要预处理,需要专用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感觉引脚成型是最关键的。

成型机,国产化有很多啊,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成型机,国产化有很多啊,没啥技术含量

成型给手工插和机器插,一致性要求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成型给手工插和机器插,一致性要求完全不一样。

机器插的成型要求更高?

网友:
自动插件机,出故障了,有人去看,结果头上给插了个电容。

网友:
04年的时候,给TCL电视生产车间修空调,围观了电视机板的生产过程,全部插件,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轴向引脚的器件,都带编到一个带上,一口气插完所有的电阻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