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12V的的AC-DC

楼主(2020-07-28):
求推荐一个12V的的AC-DC,电流在500/1000mA都可以,价格在15以内就行,最好的电源适配器那种,质量靠谱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自己能做老化,x宝上选个价格合适的即可

网友B:
往前翻翻,前两天有推荐了个大牌拆机件的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前翻翻,前两天有推荐了个大牌拆机件的店铺

拆机的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能做老化,x宝上选个价格合适的即可

之前选 了一个,没用多久就挂了

网友C:
无责任推荐,之前买过几个到现在还没坏
万能的某宝搜“台湾LEI立德12V2A”,“原装网件12V3.5A电源”之类,原装思科CISCO 台达代工12V3A,有家专门卖原装库存的适配器的,都是十多块带拆机图
批量产品还是不建议用,每个款貌似都没稳定供货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责任推荐,之前买过几个到现在还没坏
万能的某宝搜“台湾LEI立德12V2A”,“原装网件12V3.5A电源”之类, ...

感谢,找了一个台达代工的电源,拆机先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