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 能 半透明浮动显示的软件,操作能透过,浮动显示层。

楼主(2020-07-28):
有没有这样一个软件:
1 能:置顶,半透明显示图片。
2 所有的操作(鼠标键盘),都是操作的被遮挡的部分。

就像在人和显示器之间,放一个透明的画一样。

我找这个软件的原因是:
我有一个关于PCB的照片,只知道长宽,照片是随意角度拍摄的,?想知道中间细节。
所以 想到用solidworks把它立体地锚定出来。
我想,把照片半透明地放到最前面,solidworks画好长和宽,透视,伸缩和转动角度到和照片吻合,这样中间的细节定位靠照片来锚定。
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也请说一下。

楼主:
找到一个软件,开源免费的 Vitrite , 但不能穿透操作,置顶好像也不太灵。
先存上来。
还有置顶的软件:

网友A:
你这是自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自己找到了?

还不算找到,不过我想明白了,用GIMP把图片变形一下,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以前做过 类似的,  主要是加载于 窗口, 将窗口透明化(按100%), 并置顶窗口,可穿透。。。      但暂时翻不着放哪个文件夹了

网友:
FindWindow
SetWindowPos
SetLayeredWindowAttributes
EnableWindow

用这4个api就能实现了

网友:
可以直接显示图片吧

楼主:
回楼上各位:
我想复杂了,把图片,用GIMP 或photoshop之类的软件,变形一下,变成横平竖直的长方形,就好处理了。

网友B:
sw也可以支持在草图导入背景,然后跟着背景的轨迹进行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也可以支持在草图导入背景,然后跟着背景的轨迹进行画图

是的,我知道,但是,草图图片是随着草图的旋转移动和缩放而变化的,我当时是想让图片一直平平的显示,然后摇动模型或者草图。

不过后来想明白了,直接用GIMP,简单的变换就出来横平竖直的长方形了,然后再用solidworks的草图图片来调成合适的长宽,最后很容易就描出来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C:
我自己做了一个易语言写的 你要用吗 需要的话我给你 改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做了一个易语言写的 你要用吗 需要的话我给你 改一改

设计的挺棒!
e语言还能做这种事!
我后来用图片处理工具把图片拉伸变形后,凑合完成了。
这种软件我觉得以后没准还能用上,期望能继续完善!
我还买过e语言的钥匙,给别人做了个简单的程序,就当是把钥匙钱挣回来了,然后一放就放了十多年,水平到现在还是没长进。

网友D:
12L 兄弟的 APP 被 Win10 自带报毒了,而且也没见着怎么切换图片。

干脆我用 MFC 搞一个好了,楼主这个需求的确 CAD 描点很方便。
Win10 下 VS2005-MFC 开发,使用了 NT 系统标配的 Gdiplus,兼容 XP - WIN10 之间所有系统。

APP 在此:

运行效果如下,按 Enter 进入半透明以后支持鼠标穿透,这里操作了背后 VS 的编辑器:

顺手贴上 virscan 的扫描结果,1/49 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L 兄弟的 APP 被 Win10 自带报毒了,而且也没见着怎么切换图片。

干脆我用 MFC 搞一个好了,楼主这个需 ...

不错,能实用了。
-------------------------------------------------------
12楼是这样的:
加了个密码,可能是为了防杀毒软件误杀。

网友:
Blender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多数动漫建模就是把多角度参考图以半透明方式投射到空间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错,能实用了。

12楼是这样的:

改了一下  这回能打开更改图片了,如果有会搞的我可以把源码上传了 这玩意有没有毒我不清楚 我保证没有用模块 只用了原装库和winapi

网友E:
抄板专用软件,PCB一层一层磨掉扫描,然后再PCB软件里面照着描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一下  这回能打开更改图片了,如果有会搞的我可以把源码上传了 这玩意有没有毒我不清楚 我保证没有 ...

好啊!欢迎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抄板专用软件,PCB一层一层磨掉扫描,然后再PCB软件里面照着描一遍

quikpcb2005?

网友F:
實際上,換個思路,把圖片放到 cad 軟件下面也是一樣的效果,只用把 cad 軟件半透明即可,Windows 有現成的第三方軟件可以實現,linux xfce 桌面自帶,曾經在此帖分享過: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8&pid=113096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了一下  这回能打开更改图片了,如果有会搞的我可以把源码上传了 这玩意有没有毒我不清楚 我保证没有 ...

完美,已经很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實際上,換個思路,把圖片放到 cad 軟件下面也是一樣的效果,只用把 cad 軟件半透明即可,Windows 有現成的 ...

也是好思路,不知道solidworks能不能被透明。周一回去试试。

网友:
solidworks 可以贴图,然后再在上面画细节。

网友G:
17楼的win10还是报毒,无法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17楼的win10还是报毒,无法运行

e语言的程序,经常被误报.

网友C:
这个密码还是1
这次是修改了可以透明别人的窗口  测试常见的程序可以 内含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密码还是1
这次是修改了可以透明别人的窗口  测试常见的程序可以 内含源码  ...

谢谢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