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滤波电容带阻性负载发热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28):
DC24V 供电,单管PWM输出,原先带电机没问题,最近用电阻测试过程中发现,电容发热严重,电流5A就开始发热,电容都热化了。

楼主:
C7电容发热,负载为电机正常不热,负载为大功率电阻  发热严重。什么原因?电流5A  PWM频率10K

网友:
纹波太大,是不是电阻太小了把电压拖下来了啊

楼主:
把电压拉下来电容也不该热吧。示波器看也没有高频谐波

网友:
带感性负载有续流,电容负担较小,带电阻负载,电容负担很大,所以应该换高频低阻电解

网友A:
楼上正解!

当带电机时,电机时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对电容而言就是滤波的负担小,电压变化小,电容所以不热。

总而言之就是电容两端电压变化小于接电阻。

楼主:
用的就是高频点解电容,还是发热,

楼主:
示波器也没有看到电容两端突变的波形啊

网友:
拿个电流探头测一下电容的纹波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多多的并联几个,可以用小一点的容量并

网友:
楼主测量一下电路工作时,电源电压实测是多少V?如果落差很大,考虑一下电源质量,或者换一个大容量的电源试试。如果电源电压没变化,楼下继续……

网友:
在此电解电容两端并上CBB电容即可解决,因为PWM在开/关MOS时会产生高频谐波,且此谐波大小与开关频率/占空比/负载电流大小有关系。

网友:
换固态电解。高低频都通吃

楼主:
两端CBB并联后,CBB不热但是点解仍然热,电源功率足够,万用表测量电容两端电压正常,电流探头没有,所以无法测量。

网友:
测试流过电容的电流,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就应该发热啊,正常的,电容提供的电流有效值增大了,楼主是想模拟电机那需要串电感哦。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做功都被电容消耗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当带电机时,电机时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对电容而言就是滤波的负担小,电压变化小,电容所以不 ...

有点不太理解。
负载为电机时,电机电流不能突变,但并不意味着电解电容的电流没突变啊。假设电源电压基本不变,在PWM过程中,高频电流是在电解电容和反并联二极管之间来回切换的啊,电源基本提供一个近似稳定的直流电流。
负载为电阻时,对于电容来说,不也是这个高频电流在电容中来回充放电吗?

网友:
以Rubycon的YXF系列高频电解电容看,50V/1000uF的额定电流是1.85A/100kHz,您这个10kHz,电流承受能力应该很接近1.85A的。除非这个电流明显超过1.85A,否则不可能热的这么严重啊!
而如果电容电流明显大于1.85A,那么电源输入线的电流,岂不是波动的相当大了?

网友:
电源有交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