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铺铜包围部分蛇型走线有问题吗?

楼主(2020-07-28):
如题,SDRAM走线是等长的,总线经过SDRAM后继续引出,后边也是等长,只是被铺铜包围,这样有问题吗?另外,我的SDRAM为毛只能跑100MHZ,高了就启动不了,SDRAM走线正反面都有,如下图:

请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补充一点:PCB没做阻抗匹配

网友A:
你clk单独抽出来没有?有没有给acmd和dq分组?不分组放一起肯定不行。我ddr2从来都是随手拉不做等长跑600mbps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lk单独抽出来没有?有没有给acmd和dq分组?不分组放一起肯定不行。我ddr2从来都是随手拉不做等长跑600mb ...

CLK经0Ω电阻引至SDRAM,你说的acmd,dq分组什么意思?下边是原理部分,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K经0Ω电阻引至SDRAM,你说的acmd,dq分组什么意思?下边是原理部分,非常感谢指点!

分组的概念你上网查。跟电阻没关系,你不加电阻做好分组一样用。不分组没法用。

网友:
走线不一样敷铜的话对地电容不一样,这样等长没意义

网友:
这个频段,等长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走线满足3w规则吗,大段近距离平行走线会有串扰问题,特别是阻抗匹配不佳的时候。还有走线是否跨平面,电源去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组的概念你上网查。跟电阻没关系,你不加电阻做好分组一样用。不分组没法用。 ...

我看了一下分组,数据、地址、控制分开,能否用简单易懂的几句话描述一下分组布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分组,数据、地址、控制分开,能否用简单易懂的几句话描述一下分组布线? ...

我自己简单理解就是:
数据的发送接收需要数据准备信号,啥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信号说,我要发送信号了,来接收吧,过时不候。这样的信号有4组,分别指挥DAT[0~7] , DAT[8~15] , DAT[16~23] , DAT[24~31],也就是同一组的数据和信号需要同步才能正常接收。
比如,dat[0~6]和信号为一组,布线为同层,过孔都是2个,dat[7]在另外的层,过孔4个,那dat[7]可能数据就没接收成功,快了或者慢了。
随便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简单理解就是:
数据的发送接收需要数据准备信号,啥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信号说,我要发送信号了 ...

差不多,数据信叫高位一组,高位的线等长,过孔一致,同理低位也是一样,都以CLK为基准做等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分组,数据、地址、控制分开,能否用简单易懂的几句话描述一下分组布线? ...

你的走线能满足3W(主要解决串扰),就顶和底都不要铺铜,让表层直接参考平面层,这样就不会存在阻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走线能满足3W(主要解决串扰),就顶和底都不要铺铜,让表层直接参考平面层,这样就不会存在阻抗问题 ...

投板不做阻抗可否?做阻抗价格贵好多(力创做不了我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简单理解就是:
数据的发送接收需要数据准备信号,啥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信号说,我要发送信号了 ...

我这只是16bit总线,12根地址线,需要data0-7 ,8-15分组?地址0-10一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投板不做阻抗可否?做阻抗价格贵好多(力创做不了我的工艺)

投板后再测试,不做阻抗,那你至少要保证数据信号都有一个就近的回路(每两组加走一根地线),不然不仅ECM难搞不说,而且系统也不稳,到时候只能降低CPU频率

网友D:
你这块不会是2层板吧, 中间层走一层完整的GND, 顶上和底部 就不用敷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投板后再测试,不做阻抗,那你至少要保证数据信号都有一个就近的回路(每两组加走一根地线),不然不仅EC ...

这次先试试阻抗板,稳定了再试不做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块不会是2层板吧, 中间层走一层完整的GND, 顶上和底部 就不用敷铜了

四层·····

网友:
4层那就很容易做阻抗,2层地,3层电源,都是阻抗层。表层可以不用铺铜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E:
圈内的蛇形线,覆铜都覆到蛇形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圈内的蛇形线,覆铜都覆到蛇形里面了。

是的,这个版本有这个问题,现在已改正。铺铜要保证与走线间距大于20mil,这样对线阻抗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这个版本阻抗一塌胡涂

网友F:
有专门的地层,信号层不要铺铜。
信号要分组布线,同组的信号尽量平行走。
等长要做,而且等长比阻抗控制更容易做到。组内等长要求更高,组间等长可以松一点。
阻抗控制可以通过线宽来达到目的。阻抗最主要的是线路上各处阻抗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专门的地层,信号层不要铺铜。
信号要分组布线,同组的信号尽量平行走。
等长要做,而且等长比阻抗控制更 ...

非常感谢!经过这段时间细扣,你说的全是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