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传感器参数看不明白,请大家指导

楼主(2020-07-28):
比如温度传感器
0℃对应的电阻是30K 还是36K
100℃ 对应的电阻是600欧还是675欧

网友A:
在那个范围呢的就算。精度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范围呢的就算。精度很差的。

开始感觉也是精度差,但是仔细分析感觉也不像

网友B:
这只是说不同的机器对应温度相应阻值的范围,或者说同一台机器该温度下,阻值会发生变化,范围是对应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说不同的机器对应温度相应阻值的范围,或者说同一台机器该温度下,阻值会发生变化,范围是对应的数值 ...

意思还是不准?一台机器在0℃时候电阻可能是30K-36K之间变化?还是说这台机器在0℃时候是30K-36K之间的一个值,然后根据比例确定其他温度对应电阻,需要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还是不准?一台机器在0℃时候电阻可能是30K-36K之间变化?还是说这台机器在0℃时候是30K-36K之间的一 ...

通常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机器,阻值在这个范围内。同一个机器,阻值相对稳定。这个东西本来精度就很差的。
但是像这种东西,不可能每台机器都去校准,也没必要每台都去校准。那么在测量和编程上就根据阻值范围判定温度就好了

网友C:
我拿我的车举个例子,你看能不能用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有的装上去零位是0.7v, 有的装上去是0.8v, 貌似启动之前会检测这个电压,然后就以这个电压位基准, 我的车是有时怠速高,
就是接地不好,会造成这个电压有时有升高,转速就会高,有零位的就这么处理, 那些温度的就不知道了,估计取个中间值校准,偏就偏点吧

还有好多车用传感器都是输出有个范围, 接地或者接5V 马上就报错了

网友D:
楼主这是研究的什么机器 柴油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研究的什么机器 柴油机吗

看数据项 应该是柴油机
燃油压力 就是共轨压力吧

另外 为啥每个参数 下面都写个 扭矩计算公式 参数还不一样
传感器特性 和扭矩计算方式没啥关系吧?

网友:
是不是安装时需要的扭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研究的什么机器 柴油机吗

是柴油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数据项 应该是柴油机
燃油压力 就是共轨压力吧

如果是高压共轨,燃油压力范围应该比这个更大,应该可以到几十甚至上百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拿我的车举个例子,你看能不能用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有的装上去零位是0.7v, 有的装上去是0.8v, 貌似启 ...

是啊,这样温度会很不准确

网友:
发动机温度要那么准确干啥,都是铁家伙,有个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柴油机 国三的  非道路的 不知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