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管AO3400驱动小电机,压降为何有0.7V?

楼主(2020-07-29):
用AO3400这个mos管子,驱动了一个小电机,电源时3V,7号电池,小电机电流大概不到500ma,但是在驱动时,ao3400的压降有0.6-0.7V,导致电机的电压不够

请教各位为何有这个压降啊,谢谢各位,打赏汤圆准备中

网友:
你这里应该用PMOS AO3401,或者把NMOS放到接地那边控制。

网友:
N管为什么放上面?测量下GS电压。
你这是P管的接法。

网友:
mos管位置和电机位置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看门电压是不是达不到要求,如果驱动电压是VCC的话,把N管换成P管,或者放在电机下面接地位置。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原理图原来是P沟道,改为N沟道后出现的问题。

感谢gzhuli和boyiee,每人送100汤圆,再次感谢!

网友:
用N管也行,只要符合GS大于导通电压就可以,就是你的驱动电压可以是VCC+Vgs。

网友:
接法错误

网友:
用N管肯定可以的,只不过G级驱动电压需要把VCC升压。

网友:
GS电压多少?

楼主:
驱动脚是3.0V,但这个接线有问题了

我准备改到在电机下面控制,或者用3401试试

网友A:
N MOS接低侧吧...
你测一下你这个电路Vgs能达标么?
硬是要这么玩,要么升压,要么LT1255来一个?

网友:
还少接一个电阻稳定不动作时MOS管的电压,否则容易误触发。

网友:
改用PMOS 吧,你这么小的电流。  用NMOS 放在高边还得想办法自举。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N MOS接低侧吧...
你测一下你这个电路Vgs能达标么?
硬是要这么玩,要么升压,要么LT1255来一个? ...

这玩意老贵了吧?

网友A:
还好吧,玩玩的话,用汕头货,0.8一片

网友:
正端控制MOS用PMOS,负端控制MOS用Nmos,
GS开启电压只有3V,对应的MOS内阻会比较大,内阻与电流的乘积就是消耗的电压了;
建议前面加一级三极管用高压驱动(12V以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玩玩的话,用汕头货,0.8一片

汕头货?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汕头货?在哪里买的啊?

马家网店,宠物猫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