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550搭了一个开关电路,为何最大输出电流只有40ma ?

楼主(2020-07-29):
有个电源输出需要单片机进行开关控制,用两个三极管搭了下面的电路进行控制,其中VCC_3.5V实测3.49V,而VDD_OUT的输出电流最大也只有40mA,查了S8550的通过电流可达500mA,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当CON拉高时,VDD_OUT是2.0V,当CON拉低时,VDD_OUT是2.3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
确定实物脚位对不对。

网友:
S8550压降太大,换成Pmos

网友:
S8550基极和发射极搞反了。

网友:
电路图没问题,检查实物吧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最后发现减轻负载就能正常控制了   怀疑是多个负载内部可能有多个电容  导致开关打开瞬间的电流过大   超过三极管的最大电流值

网友A:
 【关于三极管开关电路的疑惑】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电路和元件参数均没有问题,最大可能是你的元件管脚与电路中的管脚对不起来,也就是你真正使用的三极管的出脚定义与你的图中的出脚不一致。

网友B:
S8550  1脚是发射极 2脚是基极 3脚是集电极,9013同样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8550  1脚是发射极 2脚是基极 3脚是集电极,9013同样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8550  1脚是发射极 2脚是基极 3脚是集电极,9013同样排列。

1脚不是基极吗?

网友B:
哦,我说的是TO-92封装,你用的是SOT-23封装,看到你的问题,我分析可能把基极和发射极搞反了,看来这地方排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说的是TO-92封装,你用的是SOT-23封装,看到你的问题,我分析可能把基极和发射极搞反了,看来这地方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三极管开关电路的疑惑】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 ...

不好意思   下次会注意

网友C:
电路原理是对的,但是你的8550基级电阻太大了,不能进入饱和区,换成100欧试试看

网友:
9013这个三极管可以省掉,单片机直接控制8550

网友D:
按理说,S8550的放大倍数不应该那么小,要么你把102换成100~200欧,要么加一个S8550组成达林顿结构

网友:
用PMOS就解决了,基极电阻都可以不用换。

网友E:
先说说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说说用的什么单片机

单片机用的是STM32F103     CON管脚确认是有高低电平的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原理是对的,但是你的8550基级电阻太大了,不能进入饱和区,换成100欧试试看 ...

只找到110欧的电阻  改上去还是不行   只要加重负载就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S8550的放大倍数不应该那么小,要么你把102换成100~200欧,要么加一个S8550组成达林顿结构 ...

不是很懂   我这个8550只是用来做开关   为什么还跟放大倍数有关     电流值不是只要考虑我前面的VCC_3.5V的输出电流够大就行吗

网友:
这确实是没有道理的,估计是CE管脚错了,三极管在大电流的情况下放大倍数是变的很低,但很低一般来说也是有20-30的,按照100MA计算基极电流是5MA,(3.5-0.7)/5= 560欧姆的配置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   我这个8550只是用来做开关   为什么还跟放大倍数有关     电流值不是只要考虑我前面的VCC_3. ...

这个看你负载电流是多大,双极型基极电流太小时,管子有压降的。你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AO3401的P型MOS管换下试试,

网友:
贴个PCB图上来一目了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STM32F103     CON管脚确认是有高低电平的输出的

CON管脚是推挽输出还是上拉输出?

网友:
测试一下9013的集电极开启时是否接近0.4V

网友:
1.说一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2.有的单片机没有电流输出能力的,需要上拉电阻,你的问题可能在这里
3、量9013是否饱和导通
4.8550基极电阻减小些,510试试
5.如果单片机有电流输出能力,9013基极电阻减到1k试试
6.前面有人说过,去了9013,8550基极连接单片机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N管脚是推挽输出还是上拉输出?

推挽输出

网友F:
我认为楼主程序有问题,没有将单片机引脚设定为推挽输出,而是开漏输出,这样单片机输出电流在100uA左右,所以最大输出电流只有50mA左右

网友F:
测一下9013集电极电压,如果为零点几伏,那么9013以前电路正常,重点检查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一下9013集电极电压,如果为零点几伏,那么9013以前电路正常,重点检查后面。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楼主程序有问题,没有将单片机引脚设定为推挽输出,而是开漏输出,这样单片机输出电流在100uA左右, ...

控制的IO初始化成GPIO_Mode_Out_PP   这个应该是推挽输出没错啊

网友F:
先检查电压吧,看Con是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检查电压吧,看Con是5v吗

测得高电平是3.29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一下9013集电极电压,如果为零点几伏,那么9013以前电路正常,重点检查后面。 ...

102电阻之前更换成110欧电阻,它在9013集电极这边是0.07V,而在S8550基极这边是2.67V,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
1.直接接负载到电源,保证电源可以提供你所要的电流;
        这个不用说怎么处理;
2.正常接电路的负载,8550 B用你的R?102电阻接地,测试输出电流和电阻上的电流,电路正常可以提供200mA以上的电流,考虑HFE和电流的关系100-150mA没有问题,压降应该不大于1V;
        先保证所用元件正常,两个电阻测下,8550代换后测试,测试脚位正确,另外8550是否合格
3.MCU之类电平测试

网友:
10k电阻改成1k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三天过去了,还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102电阻之前更换成110欧电阻,它在9013集电极这边是0.07V,而在S8550基极这边是2.67V,请问这样正常吗? ...

正常,换个三极管试试吧。或者三极管接错了,8550有几种引脚顺序的。

网友:
正常,换个8550三极管试试吧。或者三极管接错了,8550有几种引脚顺序的。

网友:
还有测一下VDD_OUT电压,看正常吗。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b e c脚对地电压,发上来,应该很快就有结论了。

网友:
为啥楼主不能把pcb图贴下呢,我是觉得封装错了

网友:
发PCB图上来吧

网友:
8550管c-e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
ib有多少

网友:
你这个9013基极电阻太大了,9013都不能完全导通,那么8550也不能完全导通,处于放大区

网友:
它在9013集电极这边是0.07V,饱和状态,不是放大状态。测8550的2 3脚电压,如果为零点2伏以下,为负载问题。

网友:
IB是不是太小了,没工作的饱和状态

网友:
把三极管管都换成MOS管就行了

网友:
不清楚这个电路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为了控制电源导通与否,用PMOS管吧,压降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