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出12V变压器怎么产生负压?

楼主(2020-07-29):
输出 两个 AC 12V 相位相反,就是不知道怎么产生 -12V,供给 LM7905 产生 -5V电压

网友:
搜 双电源 整流
变压器中心抽头做公共端。

网友:
看下面的图

网友A:
楼主是半路出家做硬件的么?

网友:
可以看成2个全波整流电路,分别输出正和负。

网友B: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半路出家做硬件的么?

哈哈,还真是的,见笑了

楼主:
谢谢哈,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

谢谢老大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