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霍尔贴在火线上测电流可行吗?

楼主(2020-07-29):
如题,由于电流互感器体积太大,不方便安装。用线性霍尔贴在电缆的火线上,信号经过放大后再处理。这种方案行的通吗?

网友A:
和怎样贴法关系很大。不具有可重复性,只能贴一台校准一台。而且保证以后不动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怎样贴法关系很大。不具有可重复性,只能贴一台校准一台。而且保证以后不动传感器。 ...

或者退而求其次,先检测到有无,再改进谈精度。

网友B:
至少做一个磁回路吧,要不然信号小,干扰大!

网友:
钳表了解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做一个磁回路吧,要不然信号小,干扰大!

磁环我都想不用了

网友C:
电流多大,距离多远?
对环境的抗磁场干扰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多大,距离多远?
对环境的抗磁场干扰没有要求

电流最大100A交流。精确到1A

网友:
注意磁通方向,立着有可能可以,贴着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最大100A交流。精确到1A

想都不要想了,洗洗睡吧。

2mm的距离,大概十几GS

地磁场的大小,±0.8gs核算吧。

并且,绝缘层厚度,芯片的封装尺寸~

网友D:
前段时间 看过一种无线测温传感器,直接套在电线上,电源都不用的,这么大的感应电流,应该可以搞无线电流测量吧

网友:
多维科技的产品应该可以

网友E:
换个思路~

PCB上打个洞,把线圈印在PCB上,把线从PCB上穿过去~

或者PCB做个凸型,把线缠在PCB上,办法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 看过一种无线测温传感器,直接套在电线上,电源都不用的,这么大的感应电流,应该可以搞无线电流 ...

有链接吗?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思路~

PCB上打个洞,把线圈印在PCB上,把线从PCB上穿过去~

我见过几个这样设计的,可行。赞!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