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po了个文字转矢量图的软件,电工或许有点用

楼主(2020-07-29):
是一个把输入的字符转化成矢量图dxf的软件,未注册版本只能保存第一行,如果你的字符串很多,就比较麻烦。软件名和下载地址见图片,怕给论坛添麻烦,就不输他的名字了。
其实网上也找得到爆破版甚至汉化版,不过自己动手总是有成就感一点,而且不怕网上的文件不干净。反正初衷就是学破解过程中拿来练手的。
先来看效果:

输出的dxf文件

下面开始爆破过程

成品可以在百度网盘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tFw0ez6XLdEmeo-LXSWEA 提取码: m45m
解压密码:amobbs
把压缩包中的dll文件替代目录中的dll文件即可,注册的话就随便填几个字母数字。若使用有问题在本帖回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软件暂时用不着,爆破过程学习了

网友:
软件暂时用不着,爆破过程学习了

网友:
爆破过程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A:
测试了一下,还是只有一行,还是未注册样式。

网友:
有破的过程好,学习学习!!!

网友:
爆破过程不错,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一下,还是只有一行,还是未注册样式。

点下注册,随便填个名字和数值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下注册,随便填个名字和数值看看?

提示:注意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注意失败。

刚试了一下,serial要8个字符或以上,少了不行,可能先判断长短再判断正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serial要8个字符或以上,少了不行,可能先判断长短再判断正误 ...

确实,长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历害啊!

网友:
收藏一下,虽然用sw好像也很方便

网友:
这个带描边的,不好用,我写了一个不描边的,转换成G代码的,

网友:
文字转矢量图,mark。
allegro加logo不知道能否用上

网友:
这个帖子的重点不在于软件本身,而是软件PO的过程。貌似这种汇编指令层面的PO任何程序都没法避免啊。

网友:
厉害,楼主汇编功底不错

网友:
看爆po过程来了。

网友B:
请教一下LZ,有办法在不加断点的情况下让被调试程序在某个按钮被点击的时候暂停不?就是想看某个按钮点击了之后执行了什么程序。

网友C:
LZ ,还是写一个详细的PO过程吧,让小白也学习学习

网友:
爆破过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还是写一个详细的PO过程吧,让小白也学习学习

我是在B站看小甲鱼的视频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LZ,有办法在不加断点的情况下让被调试程序在某个按钮被点击的时候暂停不?就是想看某个按钮点击了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一般爆破是利用按钮按下后程序弹出的对话框提示,找到汇编中相应的位置,然后上溯找到分支而爆破的。

网友:
以前玩PJ软件都是随便输一段,然后让程序跑实时跟踪。在弹出成功和失败的窗口前一定有分支,把那里改了就破了。 不过后来很多软件都加壳了,越来越难破。就没心思玩这东西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我现在用x64dbg,觉得比OD好用一些

网友:
爆破过程学习了,楼主强!
OllyDbg总是被杀毒软件认成病毒,不知道是我的版本有问题还是通用的毛病。
楼主方便分享一下你用的OllyDbg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