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接433模块,手摸一下芯片跑飞,怎么破解?

楼主(2020-07-29):
如题,贴片M8的TXD脚接433发射模块,手摸一下芯片就失控了,用编程器校验(不是烧写,仅校验)一遍程序就行了,重新上电无效,怎么破解?
芯片的复位脚悬空,433模块离芯片有两厘米。晶振7.3728M,

网友:
你量量复位电压。这类情况大多是复位引起的。

网友:
复位脚有并电容吗?

网友:
复位脚加大点电容

网友:
复位脚怎么能悬空呢,不允许悬空,复位脚4.7k上拉再挂0.1uf电容到GND,非要不接就通过熔丝禁用复位脚把它变成IO,但就不方便再烧写程序了

网友:
复位不上拉就容易受干扰复位,并且可能是不正常的复位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复位不加上拉、不加电容,作死呢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