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OTEL99 SE怎么打印装配图?

楼主(2020-07-29):
如题,以前看到同行打印零件的放大图,叫装配图不知合不合适,仅有零件的丝印图和零件规格,放大的,是怎么打印的?

网友:
以前在单位的时候用过,打印那个菜单里面就现成的:装配图,当然了是英文字哈

网友:
需要机械层配合
库里面机械层画外框,放置字符串 .Comment 或者 .Designator
然后PCB里面更新PCB库,打印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是否是这样的图?
这个的图是AD16以上才有的,文档格式是.pcbdwf,也就是Draftsman文档。
https://www.altium.com/documentation/altium-designer/draftsman-ad?version=20.1&help-data=PcbDrawing.Dlg.DrawingDocumentUI

当然了,这个文档远远不止出位置图装配图那么简单,有非常多的细节展示,可以对PCB细致的描述,标注... ...

详见上述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