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303可以作为USB HOST外接USB扫码枪吗?

楼主(2020-07-29):
请教,STM32F303可以作为USB HOST外接USB扫码枪吗?有相应的例程吗

网友:
据我所知扫码枪是个usb hid键盘设备。

网友A:
可以的,有两种通信方式,usbhid和串口,选串口输出的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两种通信方式,usbhid和串口,选串口输出的最简单

你是说扫码枪选串口输出的?也买过串口输出的扫描枪,但是只能扫条码,不能扫二维码。能扫二维码的全是USB口的。另外USB口的也通用,插电脑或者工装上都可以用。所以想来论坛上问一下F303行不行,有没有STM32接扫描枪的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扫码枪选串口输出的?也买过串口输出的扫描枪,但是只能扫条码,不能扫二维码。能扫二维码的全是US ...

二维码一般也是HID模拟键盘输出,回车做结束符

另外303没USB HOST吧

WCH家有带USBHOST的51,或USBHID转串口的片子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扫码枪选串口输出的?也买过串口输出的扫描枪,但是只能扫条码,不能扫二维码。能扫二维码的全是US ...

谁说的。。。讯宝,得利捷和一大堆国产的扫码枪都有可以扫二维码又是串口输出的~

如果只是为了扫码,还要起一个USB Host协议栈感觉太浪费了,串口在这里足够用了。

网友:
二维码有串口的。

网友:
不可以吧,303只能做USB Device,不能做host的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