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切换到电脑版论坛后,没法从切换回触摸版论坛

楼主(2020-07-29):
在手机上通过最下面的按钮从触摸版切换到了电脑版,现在最下面只有手机版跟archieve两个按钮,手机版点开报404,archieve点开是文字版论坛。

网友:
三星浏览器,实测没有问题

网友:
你在哪个页面操作?

在首页、论坛清单页、帖子详情页,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在“设置”页面的电脑版,先切换到手机版,就会提示不存在手机版(但不会提示404,会告诉没有手机版,可以继续访问电脑版)。

你说报404,肯定也不是上面4个页面,应该是一个非常偏门我们没有留意的页面。

因为设置页面压根就没有手机版。这是discuz是问题。

楼主:
就在这个帖子页面试了一下,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但是没发现规律。
报404的时候,地址是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13-1-1.html&mobile=2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这个帖子页面试了一下,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但是没发现规律。
报404的时候,地址是https://www.amob ...

我测试了。

手机版切换到电脑版的地址是: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3D1&mobile=no

再切换成手机版的地址是: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obile=2

不知道你的这个地址是怎么生成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13-1-1.html&mobile=2

你将最后的 &mobile=2 删除就能访问。

你能帮忙找到规律吗?能找到规律我们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这个帖子页面试了一下,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但是没发现规律。
报404的时候,地址是https://www.amob ...

找到原因了。
你的地址是 应该是: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13-1-1.html?mobile=2

为了该代码的时候,误将?写成&了。迟早会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这个帖子页面试了一下,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但是没发现规律。
报404的时候,地址是https://www.amob ...

现在应该可以了。

我将静态的网页地址功能删除了。现在不会再产生你上面的地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这个帖子页面试了一下,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但是没发现规律。
报404的时候,地址是https://www.amob ...

你现在可以帮忙测试一下?

我们已经修正了代码,会生成以下争正确的地址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13-1-1.html?mobile=2

网友:
好了,我测试出来了

先在列表界面,手机端切换到pc上,在列表页点个帖子然后再切换回去。

就能看到正确的地址已经产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714-1-1.html?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