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线程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线程一:调用sendmessage(buffer); sendmessage中设置sendEvent.set();
线程二:if(sendEvent.waitone()){执行相关代码};
问题:sendmessage执行后,线程二中的代码不是每次都执行。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调用set之前有没有判断,线程2处于ready等状态呢?两个线程同步实际上需要一个握手的过程,目前你只提到了2等1的信号,其实2也有需要1等的时候,2会busy吗,是的话那也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set之前有没有判断,线程2处于ready等状态呢?两个线程同步实际上需要一个握手的过程,目前你只提到了2 ...

线程一在sendmessage后,有thread.sleep(),但调试发现,等多久线程二有时执行一次,有时一次都不执行。

网友:
线程2有while(true)吗?debug看一下线程2的状态就知道了,你这个看起来是线程2退出或者根本没有在执行,又或者说是2L说的在干其他的事情,miss掉了这个同步信号。

网友:
换别的通信方式玩?MSMQ?

楼主:
问题是线程1有时不能进。。。
Thread rec_th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线程1));
            rec_th.Priority = ThreadPriority.AboveNormal;
            rec_th.IsBackground = true;
            rec_th.Start();

Thread displayoriginaldata_th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线程2));
            displayoriginaldata_th.Priority = ThreadPriority.BelowNormal;
            displayoriginaldata_th.IsBackground = true;
            displayoriginaldata_th.Start();

public void 线程1()
{
        byte buf;
          while(1)
        {
                   if (dataToSend.usSendEvent.WaitOne())
                {
                        object LockThis = new object();
                            lock (LockThis)
                            {
                                buf = bufTemp;
                                sendframe(buf);
                        }
                }
        }
}

byte bufTemp;

public void sendmessage(byte buffer)
{
        dataToSend.usSendEvent.Set();
        bufTemp = buffer;
}

public void 线程2()
{
        sendmessage(buf);
        Thread.Sleep(100);
        ...//do something
        sendmessage(buf);
        Thread.Sleep(100);
}

网友A:
感觉是因为sendframe(buf);太耗时,注释掉先看看是不是如你所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因为sendframe(buf);太耗时,注释掉先看看是不是如你所愿吧。

注释了sendframe,线程一第一次进入,第二次没有进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线程1有时不能进。。。
Thread rec_th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线程1));
            rec_th ...

不知道你详细代码。 你第一次WaitOne 进入了 有没有出来呢? 你这个里面的Lock ,呃,总觉得怪怪的,Lock 一个局部变量。。。。   而且线程通讯有问题,建议先注释掉线程的优先级设定。

网友:
去掉Lock试试

网友C:
你可以监控一下,线程1停在哪条代码,是停在 if (dataToSend.usSendEvent.WaitOne())   还是停在lock (LockThi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释了sendframe,线程一第一次进入,第二次没有进入。。。

哥们你贴出来的代码没问题: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TestThread
{
    class Program
    {
        static AutoResetEvent usSendEvent = new AutoResetEvent(false);
        static public void sendmessage()
        {
            usSendEvent.Set();
        }

        static public void Thread1()
        {
            int i = 0;
            while (true)
            {
                if (usSendEvent.WaitOne())
                {
                    object LockThis = new object();
                    lock (LockThis)
                    {
                        ++i;
                        Console.WriteLine("Hello {0}!", i);
                    }
                }
            }
        }
        static public void Thread2()
        {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sendmessage();
            Thread.Sleep(100);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hread rec_th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Thread1));
            rec_th.Priority = ThreadPriority.AboveNormal;
            rec_th.IsBackground = true;
            rec_th.Start();

            Thread displayoriginaldata_th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Thread2));
            displayoriginaldata_th.Priority = ThreadPriority.BelowNormal;
            displayoriginaldata_th.IsBackground = true;
            displayoriginaldata_th.Start();

            while (true)
            {
                Thread.Sleep(100);
            }
        }
    }
}

结果:
Hello 1!
Hello 2!
Hello 3!
Hello 4!
Hello 5!
Hello 6!
Hello 7!
Hello 8!
Hello 9!
Hello 10!

还有啥逻辑藏在后面的,你自己研究研究,先别怀疑微软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贴出来的代码没问题:

using System;

才疏学浅, 不知道它这个Lock 的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才疏学浅, 不知道它这个Lock 的用意。。。

别谦虚,同学,同学!如果有多个"线程1"同时执行,这个Lock就起作用了,确保一次只有一个线程执行Lock住的那段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谦虚,同学,同学!如果有多个"线程1"同时执行,这个Lock就起作用了,确保一次只有一个线程执行Lock住 ...

他lock的局部变量啊 又不是 类里面的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lock的局部变量啊 又不是 类里面的变量

高手!你说的对,果然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详细代码。 你第一次WaitOne 进入了 有没有出来呢? 你这个里面的Lock ,呃,总觉得怪怪的,Lock ...

优先级设定注释了,Lock里面的局部变量改为Public了;单步执行线程一第一次进入后正常退出,线程二第二次sendmessage里面的usSendEv;ent.Set();也执行了,但是线程一仍然进不了。暂停后,系统停在 了main里面的Application.Run(new Form1());这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监控一下,线程1停在哪条代码,是停在 if (dataToSend.usSendEvent.WaitOne())   还是停在lock (Lock ...

线程1执行完第一次后,后面没有进入了,如何监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程1执行完第一次后,后面没有进入了,如何监控?

你线程1里边是while(1)的,怎么会退出,莫非,你的那个发送函数里有让线程结束的语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程1执行完第一次后,后面没有进入了,如何监控?

我掐指一算,你把sendframe(buf);这句注释掉,应该能再次进入这个线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线程1里边是while(1)的,怎么会退出,莫非,你的那个发送函数里有让线程结束的语句? ...

谢谢,找到退出的原因了。while(1)里面是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