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图片里螺母的位置,精度要求0.5mm 谢谢

楼主(2020-07-30):
如何使用自动化的方法测量图片里螺母的位置啊,谢谢

网友A:
视觉定位

网友:
拧几个这样的尖头螺丝进去,尖头向外,然后用硬板压上,单独测量硬板凹痕距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觉定位

精度要求0.5mm的,不知如何达到,还望再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
放到扫描仪上,弄个比例尺量

网友B:
比较好奇,图纸尺寸画好了,这样的焊接方式精度能达到0.5mm吗?看着很随意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图纸尺寸画好了,这样的焊接方式精度能达到0.5mm吗?看着很随意的样子 ...

就是焊接没办法精确,所以楼主才想倒过来,焊接完以后计算出实物的尺寸来。

网友:
压平了
用扫描仪+1

网友:
只能使用扫描仪,然后在电脑里面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焊接没办法精确,所以楼主才想倒过来,焊接完以后计算出实物的尺寸来。  ...

不是焊接完成后计算尺寸,是焊接完成后,检测有没有焊歪了或者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0.5mm的,不知如何达到,还望再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0.5mm精度应该容易做到,方案也成熟,相机+光源+识别软件,不知道你这个定位后是什么工序

网友D:
所以LZ不是要测量,而是要检查?
那直接3D打印一个治具,螺母放宽0.5mm. 能套上去就是准,套不上去就是不准。

网友E:
基恩士的视觉显微镜可以
连电路板上的焊点爬锡高度都可以测出来
0.5mm只是很低的要求
对基恩士来说

网友:
三坐标仪+锥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以LZ不是要测量,而是要检查?
那直接3D打印一个治具,螺母放宽0.5mm. 能套上去就是准,套不上去就是不准 ...

正解
要耐用,激光切个金属的也可以,测量不合理

焊接时也应该有个这样的东西来保证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解
要耐用,激光切个金属的也可以,测量不合理

投块PCB套进去

网友:
做定位治具焊接,再做定位治具确认焊接后的距离是否正确

网友:
如果是定性检测就是LS说的做检具,这个找专业的工程师做就行了。

如果是定量检测还是上视觉,至于这个0.5mm,讲道理已经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指标了。
特别是现在的国产智能相机,别的不行就是像素高,像素密度起来了精度那都不是事,而且现在的智能相机做集成也很方便,厂家的测试通过的话,熟手可以在三五天之内搞定集成。

网友:
工件尺寸大就 远心镜头+xy table。 小的话 一个大口径远心镜就可以。 精度看运动机构和分辨率,50um很轻松。只适合平板零件

网友:
简单粗暴,装上去试试

网友:
三坐标仪或二次元投影仪,精度都是um级,0.5mm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恩士的视觉显微镜可以
连电路板上的焊点爬锡高度都可以测出来
0.5mm只是很低的要求

那个工件很大的,汗,快1m了把,显微镜能用到这个场景吗,谢谢

网友:
那个显微镜也很大,也快1米高,价格六七十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