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500汤圆,共享hanshow电子价签无线部分A7106的资料,找电子纸局部刷新的程序

楼主(2020-07-30):
RT

咸鱼购买的hanshow电子价签,准备用来做个电子钟,一直没有搞定局部刷新

现在局部刷新的效果如下

第一幅图全局刷新没问题,局部刷新只有前后图片的重叠部分会显示出来,看论坛有不少高手已经搞定了,能否共享这部分代码?
首个共享代码并验证可用的,献上500汤圆喝个冷饮,要是搞不定这部分,这个价签就要吃灰了
局部刷新可以减少刷新时间,减少电池消耗

隔壁论坛已经实现的局部刷新效果如下

下面是抛的砖,此模块使用的无线芯片是A7106,下面是我在收费网站下载的参考资料,有源码和指导说明,如下图

电子价签自身没有精度高的时钟,计划使用无线来同步时钟。

网友A:
论坛8年前的帖子就有7106这个资料的,而且有代码生成软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82406-1-1.html

网友A:
局刷的可以参考arduino 上的EPD的库,里面好像有。

网友B:
参考微雪的2.13V1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8年前的帖子就有7106这个资料的,而且有代码生成软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82406-1-1.html ...

这个好,早知道无线部分就不用调这么久了。

晚上上传移植好的发送部分的代码,接受部分还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刷的可以参考arduino 上的EPD的库,里面好像有。

我的理解是 全局刷和局部刷的区别只有LUT寄存器不一样,那么局部刷之前需要初始化所有寄存器还是只需要更新lut寄存器?

Arduino里面的代码我看了,目前就是按照这个lut参数配置的,显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微雪的2.13V1的驱动。

这部分代码我看了,里面的寄存器配置我试下来都不行,所以需要找一个确认可以用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部分代码我看了,里面的寄存器配置我试下来都不行,所以需要找一个确认可以用的程序 ...

晚点我把我的代码共享出来,可以局部刷新,就是残影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点我把我的代码共享出来,可以局部刷新,就是残影太重了

好的好的

看通用的做法局部刷新5次以后尽量全局刷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点我把我的代码共享出来,可以局部刷新,就是残影太重了

大佬,这会有空上传局部刷新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好,早知道无线部分就不用调这么久了。

晚上上传移植好的发送部分的代码,接受部分还没弄 ...

上传适配电子价签的无线部分的代码

初始化

  initRF();
  StrobeCmd(CMD_STBY);
  A7106_WriteFIFO(); //write data to tx fifo
  StrobeCmd(CMD_TX); //entry tx & transmi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会有空上传局部刷新的代码吗?

已上传,请移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7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上传,请移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70-1-1.html

感谢,已验证效果
献上汤圆500

网友D:
又在搞啥好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在搞啥好玩的啊?

哈哈,折腾折腾,之前买的便宜电子价签,不折腾就落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折腾折腾,之前买的便宜电子价签,不折腾就落灰了

可以参考我的局部刷新代码,做点实用的东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370-1-1.html

网友(2021-03-26):
作者 无线部分调的咋样了